关于M4的printf().........

楼主:
今天用了一下launchpad的串口,初始化好后用它自带的UARTCharPut()可以打印字符,然后觉得C语音里的printf函数很好用,就想用一下,但是在程序里运行到printf就运行不下去,估计是进入循环出不来了。不知道怎么在CCS使用这个printf(),拜托各位一下。逼近有这个函数调试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如果想调用直接用 printf 的话,你需要对 puts 进行重定向,挺麻烦的。不如直接用 \utils\uartstdio

网友:
哦哦,用了UARTprintf(),可是用UARTStdioInit()上的时候,说找不到UARTStdioInit()的定义,不知道在哪个头文件啊

网友:
重定向很简单:以串口5为例,我正在这样用

#includ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ARTCharPut(UART5_BASE, (char)ch);

  return ch;
}
printf就可以随便用了,不过感觉速度不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