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欧的采样电阻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
可以用一小段导线代替吗?是采样电阻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一般采样电阻都是精密电阻哦,不然,这个你自己考虑

网友:
用细漆包线焊在原先烧坏的电阻上的脚上,增减线的长度,使其阻值为0.1Ω,取中对折双绕在电阻上(消除电感),

网友:
铜的电阻率为每度变化千分之四左右,温度变化10摄氏度,电阻要变化百分之四,楼主是否能够接受?
如果不能,最好是用锰铜丝,或者买专用的分流电阻(可以焊接在电路板上)。

网友:
这个个人觉得还是用标准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