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C80212数据接收

楼主:
使用R7F0C80212,通过片上UART接收一串数据,数据长度在300+,有办法把这么大的数据缓存起来用于后面的解析么?

网友:
基本是在做梦。该款单片机无总线,内部ram跟51差不多。印象中好像也就200左右个字节,做简单控制还行,大数据解析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