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能不能挖一个凹槽?

楼主:
在altium designer中能不能挖一个凹槽?比如2.0mm厚的板子,要求凹槽深度1.2mm ,就是不透的槽 ,如何挖?

网友:
走过路过的,帮个忙!

网友A:
就是一个凹槽不透,这个在keepoutlayer层放上槽的外框,最好是不要90°直角,即直角处稍微有点圆弧
图上明确表明此处半槽,深度1.2mm,并发板图的时候,要和制板厂沟通能做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凹槽不透,这个在keepoutlayer层放上槽的外框,最好是不要90°直角,即直角处稍微有点圆弧
图上明 ...

PCB产商要求Gerber文件,所以不好办啊

网友:
按照软件步骤生成Gerber文件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但这个凹槽和厂家沟通是必须的,谈你的要求,因为这个凹槽非钻孔,制板后要铣床加工的,不同于多层板的盲孔,属于特殊要求,做出来肯定没有问题,主要是图上怎么表达,看他们的建议
工程师必须学会沟通哦

网友:
谢了,我再和厂家沟通一下,了解后再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