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移植G2553液晶程序失败

楼主:
2553上的1602和12864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移植到5529上就没有显示,
接线无问题,示波器测试线路都有信号。
不知道是何原因,解决办法如何?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把5529的主频降下来试试

网友B:
主要从延时上入手呢。。。。也就是时钟频率改一下呢!其它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把5529的主频降下来试试

我没有改时钟频率,默认时钟是1M的。这不算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从延时上入手呢。。。。也就是时钟频率改一下呢!其它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呢!

用149的时候8M频率也没有问题的,感觉就算频率太高也顶多只是显示错误而已,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A:
那就要一点一点的检查了,先看看液晶屏的好坏,再检查连线,都确定后在进行程序的调试,不行的话就按着时序用示波器一步一步的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一点一点的检查了,先看看液晶屏的好坏,再检查连线,都确定后在进行程序的调试,不行的话就按着时序 ...

液晶屏无问题,,
刚把1602的电压从5V改到3.3V,出字了,但是显示还是不对,,
总归有点进展,,
谢谢了~

网友:
IO初始化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怎么接线的  小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