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输出pwm

楼主:
只能输出两路pwm,请问怎么输出4路pwm,不会改了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TA0CTL=TASSEL0+TACLR+MC0;           //ACLK为时钟源,清TAR,增计数模式
          TA0CCR0=512-1;                                //设定PWM周期
          TA0CCTL1=OUTMOD_7;                      //CCR1输出为resett模式
          TA0CCR1=384;                                   //CCR1的PWM占空比设定
          TA0CCTL2=OUTMOD_7;                      //CCR2输出为resett模式
          TA0CCR2=8;                                   //CCR2的PWM占空比设定
          P1DIR|=0X0c;                                   //P1.2、P1.3输出,对应TA1,TA2
          P1SEL|=0X0c;                                  //TA1,TA2输出功能
          while(1);
}

网友A:
P3SEL |= BIT5+BIT6;                       // P3.5-7.6 option select
  P3DIR |= BIT5+BIT6;                       // P3.5-7.6 outputs
  P5SEL |= BIT7;                            // P5.7 option select
  P5DIR |= BIT7;                            // P5.7 outputs
  P7SEL |= BIT4+BIT5+BIT6;                  // P7.4-7.6 option select
  P7DIR |= BIT4+BIT5+BIT6;                  // P7.4-7.6 outputs

  TBCCR0 = 512-1;                           // PWM Period
  TB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CCR1 = 383;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TBCCR2 = 128;                             // CCR2 PWM duty cycle
  TBCCTL3 = OUTMOD_7;                       // CCR3 reset/set
  TBCCR3 = 64;                              // CCR3 PWM duty cycle
  TBCCTL4 = OUTMOD_7;                       // CCR4 reset/set
  TBCCR4 = 32;                              // CCR4 PWM duty cycle
  TBCCTL5 = OUTMOD_7;                       // CCR5 reset/set
  TBCCR5 = 16;                              // CCR5 PWM duty cycle
  TBCCTL6 = OUTMOD_7;                       // CCR6 reset/set
  TBCCR6 = 8;                               // CCR6 PWM duty cycle
  TBCTL = TBSSEL_2+MC_1;                    // SMCLK, upmode
TB 和TA是一样配置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SEL |= BIT5+BIT6;                       // P3.5-7.6 option select
  P3DIR |= BIT5+BIT6;           ...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