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做一个恒流源

楼主:
我想用MC34063做一个恒流源,该怎么做?求大神解答,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案,要求线性度!

网友:
第一次发帖!求大神关照

网友A:
非用MC34063做恒流源?
也没有说个几V电压恒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用MC34063做恒流源?
也没有说个几V电压恒流多大,,

哦!这是我的失误,必须用MC34063,   5V恒流3A    或者12V恒流6A     ,能干的起不?

网友A:
MC34063做非隔离升压和降压比较多,,做这么大的恒流电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34063做非隔离升压和降压比较多,,做这么大的恒流电路,不好搞

哦好吧!

网友:
也在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