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2853电源芯片的nc脚为什么必须接地?

楼主:
请问,LM2853电源芯片的nc脚为什么必须接地?既然标着nc脚,为什么还要必须接地?这么矛盾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前几天论坛里讨论过,并且讨论的还很激烈
NC有的芯片是内部确实无连接,外部也不用连接,有的是内部有连接,外部不要求连接,还有的是调试脚来用,还有估计就是LM2853了,手册要求必须连接地,等等,,,
原则,还是以芯片手册文档为准,叫怎么连就怎么连,,,
另外,贴上上次大家讨论的贴子的地址,
楼主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d&tid=442404&page=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前几天论坛里讨论过,并且讨论的还很激烈
NC有的芯片是内部确实无连接,外部也不用连接,有的是 ...

谢谢版主,不过既然必须要接地,为什么不直接标gnd得了?LM2853怎么这么变态,我是一般看到NC就以为不需要任何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不过既然必须要接地,为什么不直接标gnd得了?LM2853怎么这么变态,我是一般看到NC就以为不需 ...

同意LM2853怎么这么变态的说法,,,
我们继续研究,,

网友:
猜测:很可能是最初设计时没有考虑悬空时的空间干扰,然后不得不改为接地。
不过也不对啊,干脆DS上直接定义成GND就OK了。
这个问TI的工程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