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帮忙看下程序,是用DS18B20测温用12864来显示的

楼主:
这个程序编译完之后显示不出来,求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基于89C52单片机板编写的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  =  P2^6;             //(数据命令)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7;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5;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2;
sbit DSPORT=P3^7;

/*定义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z;
        for(y=0;y           for(z=0;z<110;z++);

}
/*写12864指令/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写数据/
RS=H,RW=L,E=高脉冲,D0=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设定显示方式*/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if(X==1)
                {X=0x90;}
        if(X==2)
                {X=0x88;}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write_cmd(0x30);
         delay(5);
         write_cmd(0x0C);
         delay(5);
         write_cmd(0x01);
         delay(5);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_pos(0,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_pos(0,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_pos(0,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0'+datas[0]); //百位

        lcd_pos(0,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0'+datas[1]); //十位

        lcd_pos(0,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0'+datas[2]); //个位

        lcd_pos(0,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                 //显示 ‘.’

        lcd_pos(0,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_pos(0,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0'+datas[4]); //显示小数点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delay(1);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lcd_init();
           Ds18b20Init();
           Ds18b20ChangTemp();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