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声响应系统怎么做?

楼主:
任务是这样的:设计一套环绕声响应系统。在一块儿3平方米的平板上四角外侧固定四个用普通纸盆喇叭构成的声音发生装置,声音通过空气传输到全向麦克风进行接收,同时采用纸盆音响播放事先录制好的噪声源分别在其四周进行播放。用功率不大于1W的扬声器播放指定频率的音频心号,系统根据麦克风模块通过空气传播来自各声音发生模块的声音信号,恢复原始信号传输到信号处理装置,依次产生指定的环绕响应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据说原文是这样子的
感觉要用到FF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出原文再比较你的转述。

网友:
有人来讨论一下么?

网友:
谁来指教一下 啊

网友:
是不是要用DSP

网友:
要达到的要求呢?

网友A:
要求目前没有看到啊,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猜测呢?

网友B:
楼主的描述实在是令人困惑,这中文是不是也该搞个强制的等级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描述实在是令人困惑,这中文是不是也该搞个强制的等级考试?

每年的电赛题目都是这样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年的电赛题目都是这样的说。。。。。。。。

贴出原文再比较你的转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贴出原文再比较你的转述。

额,据说原文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出原文再比较你的转述。

见楼下。。。。。。话说每年的电赛题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目前没有看到啊,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猜测呢?

我们这边是有老师在编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据说原文是这样子的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假的吧。忽悠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觉要用到FFT的~~~

是啊。430貌似不太行啊FFT

网友:
目前就这幅截图流出了的,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想滤波,放大模块是要的,可以先做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430貌似不太行啊FFT

stm32f407要不DSP吧,感觉FFT做出来,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呢,有啥好的想法可以讨论呢,扣扣598982654、、、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