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你的程序?《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

楼主:
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

这是一本有关软件开发方面的不朽经典,值得认真阅读并收藏!

这本书书凝聚了软件开发社区专家多年摸索而获得的宝贵经验,拥有不因时光流逝而磨灭的价值。今天,无论是重构本身,业界对重构的理解,还是开发工具对重构的支持力度,都与本书最初出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书中所蕴涵的意味和精华,依然值得反复咀嚼,而且往往能够常读常新。

        第一次听到“重构”这个词,是在2001年10月。在当时,它的思想足以令我感到震撼。软件自有其美感所在。软件工程希望建立完美的需求与设计,按照既有的规范编写标准划一的代码,这是结构的美;快速迭代和RAD颠覆“全知全能”的神话,用近乎刀劈斧砍(crack)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混沌的循环往复中实现需求,这是解构的美;而Kent Beck与Martin Fowler两人站在一起,以XP那敏捷而又严谨的方法论演绎了重构的美——我不知道是谁最初把refactoring一词翻译为“重构”,或许无心插柳,却成了点睛之笔。
       我一直是设计模式的爱好者。曾经在我的思想中,软件开发应该有一个“理想国”——当然,在这个理想国维持着完美秩序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模式。设计模式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更有追求完美“理型”的渴望。但是,Joshua Kerievsky在那篇著名的《模式与XP》(收录于《极限编程研究》一书)中明白地指出:在设计前期使用模式常常导致过度工程(over-engineering)。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单凭对完美的追求无法写出实用的代码,而“实用”是软件压倒一切的要素。从一篇《停止过度工程》开始,Kerievsky撰写了“Refactoring to Patterns”系列文章。这位犹太人用他民族性的睿智头脑,敏锐地发现了软件的后结构主义道路。而让设计模式在飞速变化的网络时代重新闪现光辉的,又是重构的力量。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帖子里,有人把《重构》与《设计模式》并列为“Java行业的圣经”。在我看来这种并列其实并不准确。实际上,尽管我如此喜爱这本《重构》,但自从完成翻译之后,就再也没有读过它。不,不是因为我已经对它烂熟于心,而是因为重构已经变成了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了我每天的“面包与黄油”,变成了我们整个团队的空气与水,以至于无需再到书中寻找任何“神谕”。而《设计模式》,我倒是放在手边时常翻阅,因为总是记得不那么真切。

网友:
《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清晰地揭示了重构的过程,解释了重构的原理和最佳实践方式,并给出了何时以及何地应该开始挖掘代码以求改善。书中给出了70多个可行的重构,每个重构都介绍了一种经过验证的代码变换手法的动机和技术。《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提出的重构准则将帮助你一次一小步地修改你的代码,从而减少了开发过程中的风险。
  《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适合软件开发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等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读物。

Martin Fowler,世界软件开发大师,在面向对象分析设计、UML、模式、XP和重构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现为著名软件开发咨询公司ThoughtWorks的首席科学家。他的多部著作《分析模式》、《UML精粹》和《企业应用架构模式》等都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
    熊节,ThoughtWorks中国公司的高级咨询师、架构师和项目经理,在大型企业应用及互联网应用的架构和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作为敏捷方法学顾问和重构专家,他拥有在各种技术平台、编程语言、软件形态的项目中实施重构的丰富经验,并曾主持极具挑战性的超大规模电信软件系列重构工作。

网友:
第1章 重构,第一个案例
1.1 起点
1.2 重构的第一步
1.3 分解并重组Statemen
1.4 运用多态取代与价格相关的条件逻辑
1.5 结语
第2章 重构原则
2.1 何谓重构
2.2 为何重构
2.3 何时重构
2.4 怎么对经理说
2.5 重构的难题
2.6 重构与设计
2.7 重构与性能
2.8 重构起源何处
第3章 代码的坏味道
3.1 Duplicated Code(重复的代码)
3.2 Long Method(过长函数)
3.3 Large Class(过大类)
3.4 Long Parameter List(过长参数列)
3.5 Divergent Change(发散式变化)
3.6 Shortgun Surgery(霰弹式修改)
3.7 Feature Envy(依恋情结)
3.8 Data Clumps(数据泥团)
3.9 Primitive Obsession(基本型别偏执)
3.10 Switch Statements(switch惊悚现身)
3.11 Parallel Inheritance Hierarchies(平行继承体系)
3.12 Lazy Class(冗赘类)
3.13 Speculative Generality(夸夸其谈未来性)
3.14 Temporary Field(令人迷惑的暂时值域)
3.15 Message Chai (过度耦合的消息链)
3.16 Middle Man(中间转手人)
3.17 Inappropriate Intimacy(狎昵关系)
3.18 Alternative Classes with Different Interfaces(异曲同工的类)
3.19 Incomplete Library Class(不完善的程序库类)
3.20 Data Class(纯稚的数据类)
3.21 Refused Bequest(被拒绝的遗赠)
3.22 Comments(过多的注释)
第4章 建立测试体系
4.1 自我测试码的价值
4.2 JUnit测试框架
4.3 添加更多测试
第5章 重构名录
5.1 重构的记录格式
5.2 寻找引用点
5.3 这些重构准则有多成熟
第6章 重新组织你的函数
6.1 Extract Method(提炼函数)
6.2 Inline Method(将函数内联化)
6.3 Inline Temp(将临时变量内联化)
6.4 Replace Temp With Query(以查询取代临时变量)
6.5 Introduce Explaining Variable(引入解释性变量)
6.6 Split Temporary Variable(剖解临时变量)
6.7 Remove Assignments to Paramete (移除对参数的赋值动作)
6.8 Replace Method with Method Object(以函数对象取代函数)
6.9 Substitute Algorithm(替换你的算法)
第7章 在对象之间移动特性
7.1 Move Method(搬移函数)
7.2 Move Field(搬移值域)
7.3 Extract Class(提炼类)
7.4 Inline Class(将类内联化)
7.5 Hide Delegate(隐藏「委托关系」)
7.6 Remove Middle Man(移除中间人)
7.7 Introduce Foreign Method(引入外加函数)
7.8 Introduce Local Exte ion(引入本地扩展)
第8章 重新组织你的数据
8.1 Self Encapsulate Field(自封装值域)
8.2 Replace Data Value with Object(以对象取代数据值)
8.3 Change Value to Reference(将实值对象改为引用对象)
8.4 Change Reference to Value(将引用对象改为实值对象)
8.5 Replace Array with Object(以对象取代数组)
8.6 Duplicate Observed Data(复制「被监视数据」)
8.7 Change Un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to Bidirectional(将单向关联改为双向)
8.8 Change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to Unidirectional(将双向关联改为单向)
8.9 Replace Magic Number with Symbolic Co tant (以符号常量/字面常量 取代魔法数)
8.10 Encapsulate Field(封装值域)
8.11 Encapsulate Collection(封装群集)
8.12 Replace Record with Data Class(以数据类取代记录)
8.13 Replace Type Code with Class(以类取代型别码)
8.14 Replace Type Code with Subclasses (以子类取代型别码)
8.15 Replace Type Code with State/Strategy (以State/Strategy取代型别码)
8.16 Replace Subclass with Fields(以值域取代子类)
第9章 简化条件表达式
9.1 Decompose Conditional(分解条件式)
9.2 Co olidate Conditional Expression(合并条件式)
9.3 Co olidate Duplicate Conditional Fragments (合并重复的条件片段)
9.4 Remove Control Flag(移除控制标记)
9.5 Replace Nested Conditional with Guard Clauses (以卫语句取代嵌套条件式)
9.6 Replace Conditional with Polymorphism(以多态取代条件式)
9.7 Introduce Null Object(引入Null对象)
9.8 Introduce Assertion(引入断言)
第10章 简化函数呼叫
10.1 Rename Method(重新命名函数)
10.2 Add Parameter(添加参数)
10.3 Remove Parameter(移除参数)
10.4 Separate Query from Modifier(将查询函数和修改函数分离)
10.5 Parameterize Method(令函数携带参数)
10.6 Replace Parameter with Explicit Methods(以明确函数取代参数)
10.7 Preserve Whole Object(保持对象完整)
10.8 Replace Parameter with Method(以函数取代参数)
10.9 Introduce Parameter Object(引入参数对象)
10.10 Remove Setting Method(移除设值函数)
10.11 Hide Method(隐藏你的函数)
10.12 Replace Co tructor with Factory Method(以工厂方法取代构造函数)
10.13 Encapsulate Downcast(封装「向下转型」动作)
10.14 Replace Error Code with Exception(以异常取代错误码)
10.15 Replace Exception with Test(以测试取代异常)
第11章 处理概括关系
11.1 Pull Up Field(值域上移)
11.2 Pull Up Method(函数上移)
11.3 Pull Up Co tructor Body(构造函数本体上移)
11.4 Push Down Method(函数下移)
11.5 Push Down Field(值域下移)
11.6 Extract Subclass(提炼子类)
11.7 Extract Superclass(提炼超类)
11.8 Extract Interface(提炼接口)
11.9 Collapse Hierarchy(折叠继承体系)
11.10 Form Template Method(塑造模板函数)
11.11 Replace Inheritance with Delegation(以委托取代继承)
11.12 Replace Delegation with Inheritance(以继承取代委托)
第12章 大型重构
12.1 Tease Apart Inheritance(疏理并分解继承体系)
12.2 Convert Procedural Design to Objects(将过程化设计转化为对象设计)
12.3 Separate Domain from Presentation(将领域和表述/显示分离)
12.4 Extract Hierarchy(提炼继承体系)
第13章 重构,复用,与现实
13.1 现实的检验
13.2 为什么开发者不愿意重构他们的程序
13.3 再论现实的检验
13.4 重构的资源和参考数据
13.5 从重构联想到软件复用和技术传播
13.6 结语
13.7 参考文献
第14章 重构工具
14.1 使用工具进行重构
14.2 重构工具的技术标准
14.3 重构工具的实用标准
14.4 小结
第15章 总结
参考书目
要点列表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