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ccs6.0

楼主:
ccs6.0装到win8出现错误

ccs6.0 安装win8出现错误

ccs6.0  安装win8出现错误

网友A:
你是不是之前安装然后又卸载过啊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后来迫不得已装了虚拟机

网友B: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后来重装系统解决。
查原因觉得是用户名里含有中文,CCS没有中文字库支持,但是有一部分文件是放在%appdata%里的,路径包含中文用户名,然后可以看到CCS在 C:\Users\ 下建立了1-2个乱码的文件夹,可见CCS对中文路径基本上是不支持的。
重装的时候输入英文用户名,一切正常。
当然,也可以再新建一个用户,问题估计一样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之前安装然后又卸载过啊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后来迫不得已装了虚拟机

一开始安装就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后来重装系统解决。
查原因觉得是用户名里含有中文,CCS没有中文字库支持,但是有一 ...

我的win7安装之后里面有个cg430.exe文件报告函数错误,而win8又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中文路径、杀毒软件,实在不行重装系统。。我8.1的系统当时安装ccs时用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