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程序为什么采集不到数据,哪位大神能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void ADC10_init()  //ADC10初始化函数
{
    ADC10CTL0|=SREF_2+ADC10IE;
    ADC10CTL0|=ADC10SHT_1+MSC;
    ADC10CTL1|=ADC10SSEL_3+ADC10DIV_7+SHS_0;
    ADC10CTL1|=INCH_5+CONSEQ_2;
    ADC10CTL0|=ADC10ON;
    ADC10AE0|=BIT5;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k_init(); //时钟初始化
    Lcd_Io_init(); //12864Io口初始化
    Lcd_dis_init();
    write_com(0x81);
    delay_ms(5);
    Lcd_dis_string("ADC 电压采集");
    ADC10_Io_init();
    ADC10_init();
    ADC10CTL0&=~ENC;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ADC10CTL0|=ADC10SC+ENC;
    _EINT();
    LPM0;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_SR()
{
   uchar j;
   A[k++]=ADC10MEM;
   if(k==64)
   {
        for(i=0;i<64;i++)
        {
              sum+=A[i];
        }
        sum>>=7;
        real=2500*sum/1023;
        Volate[0]=real/1000+0x30;
        Volate[1]=0x2e;
        Volate[2]=(real%1000)/100+0x30;
        Volate[3]=(real%100)/10+0x30;
        Volate[4]=real%10+0x30;
        write_com(0x90);
        for(j=0;j<5;j++)
        {
          write_data(Volate[j]);
        }
   }
   LPM0_EXIT;
}

网友A:
没有while(1);死循环,程序执行了一次就结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while(1);死循环,程序执行了一次就结束了

我按照你的在后面主函数的结尾处加了while(1);但还是采集不到数据,顺便问一下,将参考电压设为外部电压,需要对p1.4IO口进行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你的在后面主函数的结尾处加了while(1);但还是采集不到数据,顺便问一下,将参考电压设为外部电压 ...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用外部参考电压,进行电压才集的程序啊,我的邮箱1137770581@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用外部参考电压,进行电压才集的程序啊,我的邮箱1137770581@qq.com谢谢

...,大哥你好歹找个官方的例程做对比啊,而且执行一次之后while(1);还是只执行了一次,你要字while(1)里面去不断的采集电压值(建议采一次之后延时一段时间),想省点事就设置断点,然后看变量有没有变化,说实话,你找个开发板的视频也是可以的,debug仿真看寄存器也要学会

网友:
引脚肯定是要配置的,具体各引脚各功能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在数据手册的端口原理图中都有说明,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