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 gprs设置完用AT^SICI?返回的都是0啊,ip也是0,求解,对照官方流程初始化的

楼主:
查询gprs附着,已经附着上了
查询也注册到本地网络了
然后设置conType,GPRS0,
apn设为cmnet,
srv和conId也设置了,之后查询SICI?
返回的ip都是0
求解啊,好几天了,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你确保你链接的服务器有公网IP,或者通过路由映射到一个P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保你链接的服务器有公网IP,或者通过路由映射到一个PC.

您好,一定要连接到服务器才行吗,不是注册上移动的网络,移动就会给分配一个ip吗?

网友A:
没有服务器怎么连接?设备是分配了IP,连接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服务器怎么连接?设备是分配了IP,连接谁?

移动的服务器啊,不是都是通过移动中转的吗?

网友A:
连接到移动?除非大公司,移动会专门为其开辟服务器,否则是不可能的。你应该不了解网络连接的必要条件,最好先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了解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移动?除非大公司,移动会专门为其开辟服务器,否则是不可能的。你应该不了解网络连接的必要条件,最 ...

是的,我之前学习的确实跟网络无关,一头雾水啊,现在问题解决了,打开公司的服务器连接后能得到ip,也能够正常发数据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