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2302 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失效

楼主:
在百度上找了一个一键开关机:
如图:
图片暂时穿不上去,大神可以打开百度文库看一下原设计: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ejs6NaNltr5IFum5PADzn_bMsg8W2qyvWC8OhzBhF2NgP45GHiHf_Iae26pLmom7MJS347Bowq1Z_Nlof4BCMhsdcFbB75tMXqhZab1HPe

1)我用面板板搭建后,没有使用CPU,在按下按键后,把PWR_BUT_CTL关键用跳线接到输出的电源V_PWR 上,然后松开按键,si2302是可以正常导通的,LED也会正常亮,工作正常,注意此时没有使用117-3.3v的稳压及后级电路,因此在按键按下和释放的同时3V其实是不存在的;

2)之后安照这个图画了一个完整的电路,包含5V到3V的转换电源,按下按键后,LED灯已经点亮,说明CPU输出了PWR_BUT_CTL的信号,但是松开按键后,无法持续工作;证明si2302可能根本没有导通;怀疑坏了,换了几个也不行;担心是不电路冲击导致一开始管子就冲坏了;

3)我不要CPU开关PWR_BUT_CTL,直接把该引脚直接接到3V上,按下按键LED灯,但是松开后,还是不能持续工作;感觉这个电路有点问题;

请大神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你确认元件型号、规格都用对了么?这个电路从原理上讲没有问题,怀疑你用错了那个NMOS管,该电路需要一个PMOS和一个NMOS。另外,没有MCU介入的话,该电路只能开不能关。好好理解电路原理。

gs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元件型号、规格都用对了么?这个电路从原理上讲没有问题,怀疑你用错了那个NMOS管,该电路需要一个PM ...

器件肯定没有问题啊,之前我用面包板搭建的测试电路的,可以正常开启的,请看我第一条的描述;并且这个电路的CPU的程序我已经都编写好了,逻辑也工作正常,按下按键开机,然后CPU的输出也使得LED灯点亮了,问题出在哪个Nmos的管子上面,因为自没有cpu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将Nmos的PWR_BUT_CTL拉高也无法保持,因此可以肯定的是Nmos的管子压根就没有导通,我再调试一下电路看看。

1)我用面板板搭建后,没有使用CPU,在按下按键后,把PWR_BUT_CTL关键用跳线接到输出的电源V_PWR 上,然后松开按键,si2302是可以正常导通的,LED也会正常亮,工作正常,注意此时没有使用117-3.3v的稳压及后级电路,因此在按键按下和释放的同时3V其实是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器件肯定没有问题啊,之前我用面包板搭建的测试电路的,可以正常开启的,请看我第一条的描述;并且这个电 ...

如果你用的NMOS管的开启电压过高,那也是不能导通的,型号不能选错。

网友:
另外注意NMOS管栅极的电阻分压值,查查你用的管子的器件手册,对比开启电压参数是否满足。

网友:
问题解决:电路确实没有问题,是买的管子的开启电压远超过datasheet上描述的开启电压,手册上的范围是0.65V-1V,而一开始的失效的电压已经是0.7V了,仍然不能打开,后来再增大G电压后就可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