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SensorTag活动时画的cc254x usbdongle的PCB文件

楼主:
画的一搬,参考了TI的官方资料,将原来的4层板改成2层,测试时的信号还是非常给力的。

网友:
哈哈,谢谢。这下好办了。赞!

网友A:
楼主,有个疑惑,请问CP2102在电路中什么作用呢? CC2540不是已经有了USB_N 和 USB_P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疑惑,请问CP2102在电路中什么作用呢? CC2540不是已经有了USB_N 和 USB_P了吗?

是的,CP2102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的兼容性要比CC2540更好一些,经如你可以使用CP2102连接到ANDROID设备上,这个可以利用外挂CC2540实现ANROID上的BLE模块无法实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CP2102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的兼容性要比CC2540更好一些,经如你可以使用CP2102连接到ANDROID设备上 ...

原来如此。哈哈,谢谢。

网友C:
LZ,请教下,我看你这个匹配电路使用的是LFB182G45BG2D280芯片感觉好用吗,我现在是用电感电容组成的太麻烦,想换一种试试看,请教下
还有就是天线边的那个L1的指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请教下,我看你这个匹配电路使用的是LFB182G45BG2D280芯片感觉好用吗,我现在是用电感电容组成的太麻烦,想换一种试试看,请教下
还有就是天线边的那个L1的指是多少

挺好用的,官方的板子有些就是用的这个,就是价格有点贵,L1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没有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好用的,官方的板子有些就是用的这个,就是价格有点贵,L1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没有焊接。

那布线上有什么要求吗,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LFB182G45BG2D280的相关设计资料。因为我板子大小的问题,直接抄你的会放不下

TI官网上给的PCB,是用别的软件画的,我只会用AD,下载下来的PCB文件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布线上有什么要求吗,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LFB182G45BG2D280的相关设计资料。因为我板子大小的问题,直接抄你的会放不下

TI官网上给的PCB,是用别的软件画的,我只会用AD,下载下来的PCB文件打不开

这个是官方使用AD画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人是没有LFB182G45BG2D280的,关于LFB182G45BG2D280你可以看参照一下官方的参考设计中的原理图,BOM和布局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布线上有什么要求吗,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LFB182G45BG2D280的相关设计资料。因为我板子大小的问题,直接抄你的会放不下

TI官网上给的PCB,是用别的软件画的,我只会用AD,下载下来的PCB文件打不开

2.4G的滤波器有很多,我要焊接时使用的是从无线路由器上拆下来了,效果也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