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调去程序后的问题

楼主:
F:\picture\新建文件夹
是不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后,程序就执行不了的

网友A:
图片不会发不好意思,图片内容就是程序超出存储区,一部分移到EEPROM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会发不好意思,图片内容就是程序超出存储区,一部分移到EEPROM中

网友:
你用的那款单片机?宏晶的?宏晶的单片机一般内部带有EPROM存储器,程序超出芯片的存储范围后可能会存到EEROM中,但是EROM的操作可能会赶不上CPU的速度,执行起来肯定会有问题,宏晶应该有推荐的解决方法,一般应该是通过特定的接口把EEPROM中的数据导出来,或者执行的时候设定等待等等,由于没有具体用过,不知道具体的如何去解决。不过最好的方法一个是优化代码结构,另一个就是换兼容的但是程序空间大的单片机。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单片机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如果是STC12系列的话,遇到的是数据存储空间不够,可以试下这样改

网友:
如果是程序存储空间不够的话,建议楼主换个15 系列的

网友C:
程序量绝对不能超出程序存储器的容量,换用更大容量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单片机什么型号的。

STC89C58R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TC12系列的话,遇到的是数据存储空间不够,可以试下这样改

这个编译是没有问题的,有选择large的了。但是调入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量绝对不能超出程序存储器的容量,换用更大容量的型号。

但是按道理只是寻址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量绝对不能超出程序存储器的容量,换用更大容量的型号。

刚才按错了点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按道理只是寻址方式不同而已

STC的51系MCU并没有什么EEPROM区,而是利用FLASH程序存储器的IAP模拟的,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超出实际程序存储器的容量就没问题,超出则绝对不可以。对于集成了片内EEPROM而程序存储器为FLASH工艺的MCU,EEPROM是独立的数据存储器,不可以当作程序存储器寻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译是没有问题的,有选择large的了。但是调入就出现问题了

编译器的Large选项只是决定了跳转类指令的对应选择,跟问题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的51系MCU并没有什么EEPROM区,而是利用FLASH程序存储器的IAP模拟的,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超出实际程序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