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_SWAP_BYTES这个是干什么的?

楼主:
突然看到了_SWAP_BYTES百度了一下  不知所云?

网友A:
这个是做字节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字节对齐。

字节对齐  什么意思。能给个列子吗?

网友:
调整字节顺序。比如,一个16的数据,将高字节和低字节的顺序对调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
貌似懂了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