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滤波器设计

楼主:
在TI的WEBENCH设计里,点滤波器,即进入本设计

一、输入参数

由上图可见,它有很多需要输入的参数。根据设计要求填入即可

1、选择高通滤波器还是低通滤波器
2、选择滤波器的频率,并且决定本滤波器的增益
3、截止频率处的增益要求及频率要求
4、供电形式要求
5、点上面或者下面的“开始设计”均可

二、进入设计方案选择页面

1、有多种解决方案可供选择
2、解决方案之其中之一
3、由于本列没有完全显示,可以按住这里 ---拉!如下图

三、现有七种方案

各种方案均有不同的特性,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任意一种

四、选择其中之一后,出现的具体实现方法

在左侧栏,有一些可供调整的项目

1、优化

2、使用什么放大器?

在这里也可以重新选择

3、重新选择所使用的放大器

4、滤波器的拓朴结构及特性选择

5、选择滤波器的阶数

五、

料单出来了!

六、导出

1、选择使用什么格式的文件作导出

2、save to file

七、仿真

1、选择仿真类型

2、在下拉框中选择之

3、点开始仿真,即可出现其频率幅度特性,及相位特性

八、打印输出

将设计的文件以PDF格式输出

至此,本设计即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