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光耦,三极管上并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请问达林顿光耦,三极管上并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
断开感性负载时防止其被击穿

网友:
也过来学习下

网友A:
有方向电压时,保护达林顿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方向电压时,保护达林顿管子

关于达林顿管的这个二极管,我一直不太明白:
        感性负载断开时,即图中控制端输出低电平,便切断了继电器线圈的回路,线圈要维持之前的电流,便产生E方向的电动势。我感觉加不加二极管,并不影响其击穿三极管啊,因为三极管和二极管是并联的。
        串联的话,貌似才能阻止。
        请指点下吧

网友:
光耦输出端的反接保护吧,有没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达林顿管的这个二极管,我一直不太明白:
        感性负载断开时,即图中控制端输出低电平,便切断 ...

你的分析,这句错了:“串联的话,貌似才能阻止”。
这句是对的:“我感觉加不加二极管,并不影响其击穿三极管啊,因为三极管和二极管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分析,这句错了:“串联的话,貌似才能阻止”。
这句是对的:“我感觉加不加二极管,并不影响其击穿 ...

串联的确不能,阻断了正常通路。
达林顿管很多内部都自带如图所示的二极管,如BD681、TIP122,说是防止断电瞬间击穿三极管,并节约成本(不需要再添置二极管),但我感觉只有在电感线圈两端反并联才有用啊.。那它内部这个到底有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