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对5v外围器件与430连接的电平转换的资料??

楼主: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扰,希望有TX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
用光耦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实际话

电平转换要双向的还是单向的
速度有要求不

成本,复杂程度方面

网友:
有些情况下可以直连,有些情况下需要进行电平转换,而电平转换的方法很多,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灵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