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如何使用msp430f149将ov7620摄像头内的图像在pc上显示,本人新手,求具体步骤

楼主:
如题,本人新手,想用msp430f149将ov7620摄像头的采集到的图像在pc上显示,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和PC机什么接口啊。msp430f149只有UART,速度不够快

网友B:
OV7620--FIFO---MSP430---UART---PC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PC机什么接口啊。msp430f149只有UART,速度不够快

想用串口接pc机,速度慢不要紧啊,大神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V7620--FIFO---MSP430---UART---PC上位机

大神,我没用FIFO可以吗?然后能告诉我下怎么把ov7620和msp430连接吗??真是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没用FIFO可以吗?然后能告诉我下怎么把ov7620和msp430连接吗??真是谢谢了

不用FIFO基本不可能,没有那个读取和传输速度来捕捉一帧,内部也没有足够的ram给你存储一帧数据,stm32有人做到,还是通过dma直接到fsmc的,你坚持这样的话我还是劝你放弃吧

另外OV7620支持jpeg么

网友A:
没有FIFO直接换成OV76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FIFO基本不可能,没有那个读取和传输速度来捕捉一帧,内部也没有足够的ram给你存储一帧数据,stm32有人 ...

我也不知道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FIFO直接换成OV7670。

谢谢大神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