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linux串口编程_与Qt串口调试助手通讯

楼主:
我无语了,编辑好了,帖子乱码,真心辛苦,求发帖方法,用什么软件编辑好,贴进来可以么?

网友A:
先把文字部分在word中编辑好…然后复制进入……再添加图片和代码什么的

网友B:
1、linux下串口编程,实现两个文件ttyS.c和ttyS.h文件。说白了也就是read和write,不过需要注意一些termios的参数配置。
/*
         * 非标准模式
         * ICANON---代表规范化方式
         * ISIG---代表CTRL+C,否则0x03不能显示
         * ICRNL和IGNCR----会导致0x0D变成0x0A
         * 最后一个设置避免0x13丢失
         */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ions.c_iflag &= ~(ICRNL|IGNCR);

        options.c_iflag &= ~(BRKINT | INPCK | ISTRIP | IXON);

/*
         * 设置等待时间和最小接收字符
         *
         * VTIME定义要求等待的时间量(取值不能大于cc_t)
         * VMIN定义了要求等待的最小字节数
         * options.c_cc[VTIME] = X;           //设置从获取到1个字节后开始计时的超时时间
         * options.c_cc[VMIN]  = Y;             //设置要求等待的最小字节数
         *
         * 在原始模式下对read()函数的影响:
         * X=0        Y!=0        函数read()只有在读取了Y个字节的数据或者收到一个信号的时候才返回
         * X!=0        Y=0                即使没有数据可以读取,read()函数等待X时间量后返回
         * X!=0        Y!=0        第一个字节数据到时开始,最先满足收到Y个字节或达超时时间X任意一个条件,read()返回
         * X=0        Y=0                即使读取不到任何数据,函数read也会立即返回
         */
        options.c_cc[VTIME] = 0;
        options.c_cc[VMIN]         = 1;

基本上就这些比较重要吧,其他的都很简单,纯c操作。

2、开始分析程序,也学学坛友的好习惯,代码详细贴出来分析,其实我还是不大习惯,以前基本上只是说重点,明白人一看就懂,好比这个帖子,有用的就前面这一点点东西,当然老鸟除外。

1)主程序,算是一个test程序吧,测试串口接收和发送
/**
* brief  main
* note   测试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ttyDev[20];
        int  ttysFD = -1;

        if (argc == 2) {
                strcpy(ttyDev, argv[1]);
        } else {
                strcpy(ttyDev, "/dev/ttyATH0");
        }

        ttyS_dbgLOG("#TTYS\n");
        ttysFD = ttyS_Open(ttyDev);
        if (ttysFD == -1) {
                ttyS_dbgLOG("ttyDev Open Failure\n");
        }

        if ( ttyS_Init(ttysFD, 115200, 'N', 8, 1, 'N') == FALSE ) {
                ttyS_dbgLOG("ttyDev Init Failure\n");
        } else {
                ttyS_dbgLOG("ttyDev Init Success\n");
        }

        ttyS_Send( ttysFD, "ttyDev OK", strlen("ttyDev OK") );

        while (1) {
                bzero(&ttyRX, TTYS_BUF_MAX);
                ttyS_Receive( ttysFD, ttyRX, TTYS_BUF_MAX );
        }

        ttyS_Close(ttysFD);
        return 1;
}

基本上按流程走,打开、初始化、初始化好发送字符来测试发送,接收采用超时接收,非阻塞方式(后面会详细介绍)。

2)打印调试函数,采用宏方式,在后面可以直接通过宏关闭。
/**
* brief  ttyS_dbgHEX
* note   ttyS调试打印HEX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tyS_dbgHEX(char *txBuf, int Len)
{
        int i;
        if (Len >= 8) {
                for ( i=0; i<Len/8; i++ ) {
                        ttyS_dbgLOG("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 0x%02x\n",
                                        txBuf[8*i+0],
                                        txBuf[8*i+1],
                                        txBuf[8*i+2],
                                        txBuf[8*i+3],
                                        txBuf[8*i+4],
                                        txBuf[8*i+5],
                                        txBuf[8*i+6],
                                        txBuf[8*i+7] );

                }
        }
        if (Len%8 > 0) {
                for ( i=(Len/8)*8; i<Len; i++ ) {
                        ttyS_dbgLOG("0x%02x ", txBuf[i]);
                }
                ttyS_dbgLOG("\n");
        }
}

后面调试会用到这个函数,当然建议大家有良好的调试习惯。

3)ttyS_Open打开相应PORT的串口,使用类似/dev/ttySAC1的名字。
/**
* brief  ttyS_Open
* note   ttyS打开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ttyS_Open(char* Port)
{
        #define ENABLE_TERMINAL_ISATTY                        0

        int fd;
        fd = open( Port, 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if ( FALSE == fd ) {
                ttyS_dbgLOG("Open ttyS failure\n");
                return(FALSE);
        }

        /* 判断串口的状态是否为阻塞状态
         * 注意非阻塞设置方式:fcntl(fd, F_SETFL, 0)
         * 注意阻塞设置方式:fcntl(fd, F_SETFL, FNDELAY)
         */
        if ( fcntl(fd, F_SETFL, 0) < 0 ) {
                ttyS_dbgLOG("Fcntl ttyS failure\n");
                return(FALSE);
        }

        /* 测试是否为终端设备 */
#if ENABLE_TERMINAL_ISATTY
        if ( 0 == isatty(STDIN_FILENO) ) {
                ttyS_dbgLOG("Isatty failure\n");
                return(FALSE);
        } else {
                ttyS_dbgLOG("Isatty success\n");
        }
#endif

        ttyS_dbgLOG("Open ttyS fd = %d\n", fd);
        return fd;
}

主要涉及到串口打开open中的flag,需要注意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O_RDWR :串口可读写,也就是收发允许。
O_NOCTTY:不想成为“控制终端”控制的程序,不说明这个标志的话,任何输入都会影响你的程序。
O_NDELAY:不关心DCD信号线状态,即其他端口是否运行,不说明这个标志的话,该程序就会在DCD信号线为低电平时停止。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在打开后使用cntl来改变串口F_SETFL属性,是否阻塞,这个关系到程序结构。

4)ttyS_Close关闭串口函数,传入参数为打开的串口句柄。
/**
* brief  ttyS_Close
* note   ttyS关闭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ttyS_Close(int fd)
{
        if ( close(fd) == -1 )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主要是close的用法,关闭操作。

5)ttyS_Send发送函数,主要是write写操作
/**
* brief  ttyS_Send
* note   ttyS发送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ttyS_Send(int fd, char *txBuf, int Len)
{
        int realLen = 0;
        realLen = write(fd, txBuf, Len);

        if ( realLen == Len ) {
                ttyS_dbgLOG("ttyS send %d\n", realLen);
                ttyS_dbgHEX(txBuf, realLen);
                return realLen;
        } else {
                tcflush(fd, TCOFLUSH);
                return FALSE;
        }
}

6)ttyS_Receive接收函数,使用非阻塞方式,select超时接收
/**
* brief  ttyS_Receive
* note   ttyS接收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ttyS_Receive(int fd, char *rxBuf, int Len)
{
        int realLen;

        #define ENABLE_NOBLOCK_READ                                1

#if ENABLE_NOBLOCK_READ
        int fsSel;
        fd_set fsRead;
        struct timeval time;

        FD_ZERO(&fsRead);
        FD_SET (fd, &fsRead);

        /* 超时时间25毫秒 */
        time.tv_sec         = 0;
        time.tv_usec         = 25000;
        /* 使用select实现非阻塞的串口接收 */
        fsSel = select( fd+1, &fsRead, NULL, NULL, &time );

        if ( FD_ISSET(fd, &fsRead) ) {
                realLen = read(fd, rxBuf, Len);
                ttyS_dbgLOG("ttyS receive %d\n", realLen);
                ttyS_dbgHEX(rxBuf, realLen);
                return realLen;
        } else {
                return FALSE;
        }
#else
        realLen = read(fd, rxBuf, Len);
        ttyS_dbgLOG("ttyS receive %d\n", realLen);
        ttyS_dbgHEX(rxBuf, realLen);
        return realLen;
#endif

}

需要注意select的使用:
机制中提供一fd_set的数据结构,实际上是一long类型的数组,每一个数组元素都能与一打开的文件句柄(不管是socket句柄,还是其他文件或命名管道或设备句柄)建立联系,建立联系的工作由用户完成,当调用select()时,由内核根据IO状态修改fd_set的内容,由此来通知执行了select()的进程哪一socket或文件发生了可读或可写事件。

常见用法:
fd_set set;
FD_ZERO(&set);      /*将set清零使集合中不含任何fd*/
FD_SET(fd, &set);    /*将fd加入set集合*/
FD_CLR(fd, &set);    /*将fd从set集合中清除*/
FD_ISSET(fd, &set); /*在调用select()函数后,用FD_ISSET来检测fd在fdset集合中的状态是否变化返回整型,当检测到fd状态发生变化时返回真 */

还有其他很多用法,比如select的返回值,这个在socket编程中使用的很多,后面我会分享一个socket 客户端的例子,比较详细的。说明一下,第一个fd+1这个是函数规定的,不要纠结这个,是他的机制。

好了基本上就是这一点点分析了,其实想学学不是靠我们分析的,要自己学会分析问题,不懂的man看看,还不懂在去网上找找别人的分析。其实要说开发,主要靠文档,api reference、doc、install、readme、test等等,都是最好的学习资料。不要局限网络,太杂了,没有太多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1、linux下串口编程,实现两个文件ttyS.c和ttyS.h文件。说白了也就是read和write,不过需要注意一些termios ...

好吧贴图:
自己写的串口调试助手

可以从文件加载

程序运行

串口通讯

源码编辑vi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贴图:
自己写的串口调试助手

Makefile文件
#general Makefile

#CROSS                                         := mips-openwrt-linux-
CROSS                                        := arm-linux-
CC                                                 := $(CROSS)gcc

objects                                 := ttyS.o main.o
target                                        := ttysUSB

all : $(target)

$(target) : $(objects)
        $(CC) -o $(target) $(objects)

ttyS.o :                        ttyS.h
main.o :                        ttyS.h

scp :
        scp -P 22 ./$(target) root@192.168.1.200:/root

scpdel :
        ssh-keygen -f "/home/camelshoko/.ssh/known_hosts" -R [192.168.1.200]:22

.PHONY : clean

clean :
        -rm -rf $(target) $(objects)

直接用make scp拷贝到板子上运行。板子地址192.168.1.200,开启了sshd服务。

网友C:
我想问问楼主ubuntu什么版本的。 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文字部分在word中编辑好…然后复制进入……再添加图片和代码什么的

谢谢你,没办法,只恢复了一部分文字,草率编辑下发帖睡觉,没兴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楼主ubuntu什么版本的。 14?

14的,有新的我就装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的,有新的我就装 哈哈

什么显卡,,,我装14,,三分钟显卡煮鸡蛋了。。现在跳fedor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显卡,,,我装14,,三分钟显卡煮鸡蛋了。。现在跳fedora了

我dell的电脑 inspiration系列的,显卡没在意,好像是a卡。这么热估计能设置好吧,driver和bios

网友:
看来贴子编译器影响楼上的心情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楼主能共享下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