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串口的问题

楼主:
在初始化串口前,将P1.2设置成输出,上拉使能;然后再将P1.2设置为串口发送引脚,使用串口发送失败,发送不出去数据。
在初始化串口前,取消P1.2的上拉功能,再初始化为串口发送引脚,则串口工作正常。
问题:G2553的数据手册上P1.2设置为串口发送引脚,只需要将P1SEL P1SEL2对应的BIT置1就可以了,和P1RES寄存器的值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实际使用时需禁能上下拉电阻,串口才能工作正常呢?

网友A:
干嘛要上拉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上拉电阻啊!

不用串口的时候用作他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