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sp5529供5v的电,为什么Vcc没有3.3v,只有零点几v

楼主: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给msp5529供5v的电,为什么Vcc没有3.3v,只有零点几v。

网友:
是否有短路的地方,看看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恩,已经检查好了,硬件有问题

网友:
难道这一款内部LDO带了5V - 3.3V????

网友A:
5529供5伏的电也没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29供5伏的电也没有问题吗?

好像要5V 3V 双电源,因为US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5V 3V 双电源,因为USB.

不是很理解。VCC接5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VCC接5伏不行吧

应该只有5V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