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高压差 微功率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
输入30-300V 输出12V/10mA   要求电路规模要小  额外功耗要少(电阻稳压管不行)
跪求啊 大哥们

网友:
问题补充 非隔离

网友A:
有木有啊 看来我只好用电阻了

网友:
可以找找做电源模块的,比如金升阳看看有木有

网友B:
有一款芯片叫做LR645的芯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啊 看来我只好用电阻了

忘记提醒你了,此芯片可以扩到150mA

网友:
明显是开关电源啥

网友:
电流这么小,用13007,加一电阻和一个稳压管用它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款芯片叫做LR645的芯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不谢。

LR645这个芯片,应该符合楼主的需要,,,赞!

LR645
高电压输入稳压器
    LR645是脉宽调制型的稳压器,具有高输入电压(450V)的特点。输出电流为3mA(连续)、30mA(峰值),输出电压可以在8.0~12V之间微调。输入电压范围:15V≤VIN≤450V。
   引脚功能
  脚号     脚名     功  能   脚号     脚  名     功  能
    1     VIN     电压输入     3     VoUT     电压输出
    2     GND     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款芯片叫做LR645的芯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不谢。

谢谢 来的有点迟   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