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数码管仿真的问题,望大神解析

楼主:
#includ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ge,shi,num,a;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char);
void display(uchar,uchar);
void main()
{
ge=0;
shi=0;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ge,shi);
}
}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
{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a++;
  if(a==60)
    a=0;
  shi=a/10;
  ge=a%10;
}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这个是60s计时的程序
这是我的数码管仿真连接图,用静态显示的程序可以正常显示,可是一用动态显示的程序,实现60计数时就出现像图上的乱码,可程序下到实验板上又可以正常显示,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解析

网友:
软件仿真在有的情况下并不能代表实际情况,楼主请以实际情况为准,下到板子里能运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