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如何实现两MSP430G2553的异步通信

楼主:
本人菜鸟,求大神指导,两块luanchpad板子间如何实现通信

网友:
MSP430G2553所有的通信端口都可以用作两块板子通信啊,你对此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也是一个菜鸟

网友:
试试异步串行通信,就是UART,你先试着用UART模块让单片机和电脑进行异步串行通信,这样的话可以用串口助手察看通信是否正确,如果和电脑通信成功了,那么两块板子的通信也就差不多吧,就相当于电脑充当了第二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