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文档在windows下更改保存后,用虚拟机下红帽子查看的内容和windows下的不同?

楼主:
windows下用source insigth等工具写完代码保存,只要写的过程中有删除的操作,在VMware虚拟机下的红帽子中查看的内容就和windows下不一致,通常是少了末尾几行。
之前以为是source insigth等工具的问题(见http://bbs.csdn.net/topics/390823396),后来发现哪怕我用记事本,写字板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看来是redhat的问题了。求教去和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深奥,我现在还在熟悉LINUX的命令,我还不会从LINUX系统下读取WINDOWS下的分享,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深奥,我现在还在熟悉LINUX的命令,我还不会从LINUX系统下读取WINDOWS下的分享,所以。。。。

好吧,读取分享????是不是linux下可以访问windows下的文件?是的话,在虚拟机中设置一个共享文件夹就行了。这样linux就可以访问windows中这个文件夹的内容了

网友:
编码方式不同造成的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