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浮点型数据程序解答

楼主:
下面是我的发送浮点型数据的程序#include "headers.h"

void uart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SysCtlClockGet(),9600,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0_BASE);
}

void uartPutfloat(char *s)
{
     while (*s != '\0')
      {
           UARTCharPut(UART0_BASE, *(s++));
      }
}

int main()
{
        float a=1.23456;

        char buff[50];

        uartInit();

        while(1)
        {
                sprintf(buff,"%f",a);

                uartPutfloat(buff);
        }
}

我看别人也是用sprintf转换的,到我这儿就不行了,还望各位点拨

网友A:
楼主啊,要是讨论问题的话,你要把这个“不行了”的内容描述下,否则大家根本不知道哪儿不行了。
是打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要是讨论问题的话,你要把这个“不行了”的内容描述下,否则大家根本不知道哪儿不行了。
是打不出 ...

谢谢提醒,我马上补上

网友:
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就卡在 sptintf 那个语句那了,好像是要先设置重定位的什么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就卡在 sptintf 那个语句那了,好像是要先设置重定位的什么的吧,

这个我以前在STM32和MSP430上都用过,没需要重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在STM32和MSP430上都用过,没需要重定位。

我用的编译器是keil,好头痛

网友:
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就卡在 sptintf 那个语句那了,好像是要先设置重定位的什么的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