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旁边的电容怎么取值?

楼主:
如图,我的max485电源旁边有这样一个电容,请问这个电容根据什么取值?我手头没有这个0.1UF的电容,但是有1uf,10uf的,可以替代吗?

网友:
忘记了图

网友:
自己玩玩的话,有没有这个电容都行。焊个1uf的也行。

网友:
这是电源滤波电容,一般人们喜欢取104,你要是没有的话,可以取其的近似值的。

网友:
104就是0.1UF
max485电源附近最好是用0.1UF,这是最最普通常用的,随便找个旧板子拆也好找

网友A:
最好去找个0.1uF的电容,这是最常用的规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4就是0.1UF
max485电源附近最好是用0.1UF,这是最最普通常用的,随便找个旧板子拆也好找

一定要极性电容吗?我有104的非极性电容可以替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去找个0.1uF的电容,这是最常用的规格了。

一定要极性电容吗?我有104的非极性电容可以替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极性电容吗?我有104的非极性电容可以替代吗?

没有0.1uF的极性用1uF也可

不是一定,也可
但是,最好是按照规格书,,具体理由一两句说不清

先学会按照规格书,这里不需要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极性电容吗?我有104的非极性电容可以替代吗?

非极性的没有问题,我从来都是用非极性的0805瓷片电容。不过话说回来,电源引脚用104的电容是一种通用做法,似乎很少人会纠结为什么这么取值。从EMC角度来说,芯片的工作频率越高,则选取的去耦电容则越低,反之则应选取容量大的电容。一般来说,0805/104瓷片电容的自谐振频率大概在16MHz,所以如果芯片的开关频率在这个频率范围附近,那么104的瓷片电容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你的MAX485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开关频率?所以我觉得105甚至225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反正这类电容我从来都是用105的,效果非常不错,高频场合也是105+103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极性电容吗?我有104的非极性电容可以替代吗?

该电容起高频去耦作用,应该使用无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