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1的AGC仿真电路调试问题(输出波形有失真)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手。今天用TINA-TI仿真VCA821的datasheet中的AGC电路时,发现输出波形有如下问题,请见图:

输出波形如下图

我的问题是:
1、首先,电路中的Vref=1.5V,Vin=  200mvpp,但是输出波形有明显失真,不知原因如何应该如何改进?
2、关于vca821的这个AGC电路,我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datasheet这部分内容较少,关于器件本身的增益控制功能也没太看懂。
我发现输出电压的幅度由参考电压决定,两者之间有什么确定关系吗?还是说只能改变Vref去看输出幅度?
3、另外、这个器件的可调范围是恒定的,为40dB,但是具体起始终止的放大倍数似乎并不确定,可能是0-40dB,也可能是-20dB-+20dB,比如Vg=+2V时,可调范围是确定的吗?或者简单说,我该如何决定放大倍数的范围区间呢?
4/我看datasheet中的测试电路强调了Vref一定要接20欧姆电阻到地,是为了避免震荡,这里的电路是否也有这个要求呢?

我是新手,还请大家帮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在调这个电路 我做的是覆铜板 VCA821的输出就很奇怪 然后他的VG脚啥都不接就是2.6V 你最后调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