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149的AD采样问题

楼主:
我想采样0~4路的电压,可是上电后 用万用表测 P6口就已经有输出的电压了!1.8V!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程序。
void ADCreset()
{
  P6SEL |= 0x03;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15+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0 |= REF2_5V+REFON;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源  2.5V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使用采样定时器,序列通道多次模式
  //ADC12MCTL0 = INCH_0+SREF_1;               //p6.0口采样,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ADC12MCTL1 = INCH_1+SREF_1;               //p6.1口采样,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ADC12MCTL0 = INCH_0;
  ADC12MCTL1 = INCH_1 + EOS ;
  ADC12IE = 0x02;                           // 使能ADC中断
  ADC12IFG = 0x02;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网友:
只用了P6.0和P6.1口,LCD显示出来就有1.78v和1.48v,导致测量小于1.5v的电压时完全不准,超过1.5V的电压精度达到编程要求,请问是我的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
超过1.5V的电压精度达到编程要求,请问是我的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
看下官方的sample code
先搞定一路采集,都稳定了在弄四路,结合user guide和sample code解决adc还是很简单的。

自己分析问题吧。

网友:
据我所知,这是标准的TI例程改编来的,没有太大错误。会有1.8V这么离谱的数据,应该是你的开发板短路帽没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