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密封容器里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
金属密封容器里的数据传输问题:
单位买了一套温度记录器,记录器是不锈钢全密封的,神奇的是,不锈钢记录器放在读数器的座里就能把数据读取出来。
此记录器可以拆开换电池的。
大家能猜出这是什么技术原理么?
是RFID方式传输数据的么?不会吧,RFID无法穿透金属的啊。或是通过什么处理能穿透金属这个我就不懂了。
是2.4G方式传输数据的么?又不大像,因为记录器稍微离开读数器的座1mm的距离就认不到了。

论坛里高人多,求指点啊!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看看呗

网友:
1mm? 据楼主描述,可不就是RFID的嘛,虽说吧也就穿透纸片这些的效果还行,但是他们总能想到方法的吧。

网友A:
我猜想人家回不把金属外壳当成是RFID天线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存在穿透金属外壳的障碍了。有可能是这样么?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不管楼主说的RFID也好,2.4G也罢,这都叫“无线电通讯”,道理相同。密闭的金属有电磁屏蔽作用,但屏蔽不会是100%,电磁波可以有轻微泄露,凭此即可实现无线数据通讯,只是通讯距离非常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人家回不把金属外壳当成是RFID天线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存在穿透金属外壳的障碍了。有可能是这样么?请 ...

想要这么做,除非金属外壳的尺寸、形状满足要求,而且这时也不存在什么“穿透金属外壳”的问题,而是电磁波在金属容器表面生成,根本无需穿透。不过,就通常可以称为“容器”的外壳而言,这个尺寸显然是满足不了的,即使把电路的天线输出接在外壳上,实际的天线也只是外壳的一部分,而且处于内部,所以电磁波仍然要穿透外壳。

网友:
版主大大果然是见多识广啊!
附上拆机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要这么做,除非金属外壳的尺寸、形状满足要求,而且这时也不存在什么“穿透金属外壳”的问题,而是电磁 ...

版主,我上传了图片,您看看是什么原理,讲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上传了图片,您看看是什么原理,讲一下呗。

你拍的照片信息不足,无法判断具体的设计特征。

网友:
chunyang版主,这个记录器我拆开后都在照片里了,一样都不少,记录器的电路在顶部,就一点点,而且用
黑色固体胶封死,根本看不到什么。整个记录器外壳是不锈钢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线圈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