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91的问题

楼主:
想利用PCF8591的da转换模式,把数字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试验过后,的确可以转换,
不过后来经过几次试验后,发现这款转换模块,在不同的程序,输入相同的数字信号对应的模拟信号输出的电压不完全相同。
另外在某些程序中,不能输出模拟电压。
刚开始怀疑是编的程序的问题,不过程序是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到底哪个出问题啦,还是在某些程序中,此模块的功能有局限。
故此小弟疑惑,请各位指教一下!提前谢谢啦!

网友A:
pcf8591的资料要好好看,要注意硬件连接是否正确,要把程序搞懂,才能和程序对应检测。加油!

网友A:
硬件上主要是检差一下I2C通信的连接部分,模拟输入和输出口是否正常,再仔细和程序对应检查,遇到问题只能慢慢排除一部分,解决一部分。
程序不是自己写的?

网友A:
按楼主的叙述,程序和硬件电路估计都不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叙述,程序和硬件电路估计都不能排除

但是用的是同一款单片机和原来程序中所用的i/o,那个PCF8951所连电路都没变,不过那个单片机又多连了几根线。
但是想不通您说的那个硬件问题,会和这款转换模块的功能相冲吗?
此外,那个程序,就是pcf8591,是我测试过的,当然和它并在一起的那个程序也是正常的。
我不知那个转换模块的程序的功能在新的程序是否有限制。但是这种情况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当时思路就停在这里走不动了,不知该怎么验证?
特来请指教!

网友:
马上也用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主要是检差一下I2C通信的连接部分,模拟输入和输出口是否正常,再仔细和程序对应检查,遇到问题只能 ...

的确是这样,遇见问题只能一步一步检查!
谢谢您!我再好好检查一下。
pcf8951程序是我在网上找的,不过能用。
只不过不明白那个增益通道是怎么回事?我写过两个程序,关于pcf8591的,一个ad,一个da,
刚开始写那个ad转换模块,那个通道地址为0x40,我还能理解,我买的那款pcf8591有4个模拟输入端口,所以自然而然就理解了0x40了。
不过再次da模块时,没想到那个通道地址还是0x40,当时查了,没找到对da转换模块的通道的说明。明明是一个模拟输入端口,咋成0x40,很郁闷。
并且换成0x00试试,的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f8591的资料要好好看,要注意硬件连接是否正确,要把程序搞懂,才能和程序对应检测。加油!

哦哦,好的,我会把它搞懂的!
谢谢您的鼓励,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