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ELPER2416学习

楼主:
        最近大家发言少了,可能主要是我最近有点忙,关注论坛少了些,暂时没有时间给大家布置作业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偿试一下在LINUX下写一些简单的应用,比如:
1、通过I2C读写板子上的AT24C16(光盘里已经有一个eeprog,但是写得太复杂,不便于理解)
2、制作串口通讯程序(我们提供的两个串口,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一根串口线对接起来,实现通讯)
3、适配在qtopia下调节屏幕背光(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做)
4、操作IO口,置高置低等(我们有引出16个可编程IO口:J14)
5、通过SPI控制CAN总线(需要另外的CAN设备)

        当然还有更多可以学习的主要就是软件了,基于socket的网络应用,基于QT4的图形界面应用,或者把图形界面与硬件控制相结合,比如写一个基于QT4的IO口控制程序或者串口控制程序等等。
        有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在本论坛讨论,我会时不时的上论坛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BOSS请问,J14的IO口有现成的驱动吗?存放在哪个位置呢?还是要自己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S请问,J14的IO口有现成的驱动吗?存放在哪个位置呢?还是要自己去写?

驱动有了。。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在源代码里,,固件的话是GPIOCHIPXXX,自己grep以下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SS请问,J14的IO口有现成的驱动吗?存放在哪个位置呢?还是要自己去写?

GPIO驱动其实已经有了,在有驱动的情况下,控制GPIO就非常简单,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http://blog.csdn.net/paopao200327/article/details/7710714
我故意没有说明,就是想让你们自己去了解一下,可以加深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厂家都会提供GPIO的驱动,如果没有驱动的话,在用户态操作GPIO就会比较麻烦。
关于查找GPIO对应的编号,这个我也不知道规律,但是可以到板子上去查看,比如GPIOB,对应的是/sys/class/gpio/gpiochip32/label,从这个label可以看出对应的是哪一个口,再比如,GPIOB0对应的编号是32,GPIOB1对应的编号是33,依次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IO驱动其实已经有了,在有驱动的情况下,控制GPIO就非常简单,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http://blog.csdn ...

boss  ,我才从流水逃回来,以前的分享都没写呢,,在家里弄了几天,发个ADC的可以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oss  ,我才从流水逃回来,以前的分享都没写呢,,在家里弄了几天,发个ADC的可以把

支持分享精神,不支持从流水线上逃走哈!呵呵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分享精神,不支持从流水线上逃走哈!呵呵

主要不是流水,,是广东的天气,,太热了。。。。一天湿身N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IO驱动其实已经有了,在有驱动的情况下,控制GPIO就非常简单,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http://blog.csdn ...

多谢BOSS指点

网友:
放出差一周,回来就放高温假,热得不行,暂时没有继续学习,等上班继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