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呼吸灯程序有问题

楼主:
自己不会编,在网上修改了一个,但是led灯都不亮

#include "msp430x14x.h"

//*************************************************************
// 延时函数,对于1M主频,约延时1ms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k;
for (k=0;k<195;k++);
}

// *************************************************************
// 延时函数,延时n*ms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for (j=0;j {
delay_1ms();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onst PWMPeriod = 1500; //设置PWMPeriod参数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变量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BCSCTL1=RSEL0+RSEL1+RSEL2; //1M内部时钟,其他也可以 (我修改了这里)
DCOCTL =DCO0+DCO1+DCO2; (我修改了这里)
P2DIR |=BIT6; // 设置 P1.6为输出 (我修改了这里)
P2SEL |=BIT6; // 设置 P1.6为TA0.1输出 (我修改了这里)
TACCR0 = PWMPeriod; // 设置PWM 周期
TACCTL1 = OUTMOD_7; // 设置PWM 输出模式为:7 - PWM复位/置位模式,
// 即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1时复位为0,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置位为1,改变CCR1,从而产生PWM。其实模式2也可以
TACTL = TASSEL_2 +MC_1; // 设置TIMERA的时钟源为SMCLK, 计数模式为up,到CCR0再自动从0开始计数
CCR1=0;//确保开始是暗的
//渐亮过程:不断设置CCR1的值,使翻转的时间变长,改变PWM的占空比
//由于只有1个定时器,编程有些你困难,故仍引入delay函数

for(i=0;i {
CCR1=i;
delay_nms(4-(i/500)); //占空比变化的延时,调整延迟时间可改变呼吸灯变暗的速度
//在暗的时候延长delay时间,可增强效果
}
//渐暗过程:不断设置CCR1的值,使翻转的时间变短,改变PWM的占空比
for(i=PWMPeriod;i>0;i-=1)
{
CCR1=i;
delay_nms(4-(i/500)); //占空比变化的延时,调整延迟时间可改变呼吸灯变暗的速度
//在暗的时候延长delay时间,可增强效果
CCR1=0; //确保灯暗
delay_nms(600); //暗0.6S增强效果

网友:
乍一看没看出来啥问题啊。

网友A:
楼主,没发现P2.6有PWM输出的第二功能。应该换个IO口试试吧。
好久没弄430,很多东西忘得差不多了。可能我查的资料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发现P2.6有PWM输出的第二功能。应该换个IO口试试吧。
好久没弄430,很多东西忘得差不多了。可能我 ...

换了另一个IO,果真呼吸了!多谢大神

但是只呼吸了6下然后就一直亮着不变了,程序还有点小问题。。。。。

网友:
P2.3或者 P1.2  试试。都有ta1的第二功能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