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2416_socket_server_欢迎测试

楼主:
1、动手写了个socket,很久没写了,凑合写了个,欢迎大家下载测试,直接下载放到板子里面运行就行了。测试方式就是,本程序是服务器,IP地址是你板子的地址,端口号是8888。
所以可以使用TCPUDP Debug工具打开创建连接,地址是板子的地址,端口8888,点击连接即可,细节看图,有说明。

2、贴点主要代码片段,供大家学习用

超时处理,建议用心的同学用链表来管理客户端已连接的socket,我偷懒了,简单处理。
  /* 服务器SOCKET超时处理--关闭超时的连接 */
                #if ENABLE_SVR_SOCKET_TIMEOUT
                                for (n=0; n<SERVER_MAX_LINK_NUM; n++) {
                                                if ( _is_SecTick_Overflow(n, SERVER_SOCKET_TIMEOUT_SEC) ) {
                                                        if (svr_socket_list[n] > 0) {
                                                                        printf("#Client timeout closed\n");
                                                                        close(svr_socket_list[n]);
                                                                        /*
                                                                         * 注意此处FD处理**IMPORTANT**
                                                                         * 删除客户端socket连接保持列表中当前超时的socket,把最后一个移到该位置,删除最后一个
                                                                         */
                                                                        FD_CLR(svr_socket_list[n], &fdsr);
                                                                        svr_socket_list[n] = svr_socket_list[connection_cnt-1];
                                                                        svr_socket_list[connection_cnt-1] = -1;
                                                                        connection_cnt--;
                                                                }
                                                }
                                }
                #endif

3、关于超时函数,简单线程方式实现,linux有定时器可用,不太喜欢。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long SecTick[SERVER_MAX_LINK_NUM];

/**
* @brief  secTick_Thread
* @note   秒滴答线程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_secTick_Thread(void  *argv)
{
        int i=0;

        while (1) {
                sleep(1);
                for (i=0; i<SERVER_MAX_LINK_NUM; i++) {
                        SecTick[i]++;
                }
        }
}

/**
* @brief  _get_SecTick
* @note   获取秒滴答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long _get_SecTick(int index)
{
        if (index < SERVER_MAX_LINK_NUM) {
                return SecTick[index];
        } else {
                return 0;
        }
}

/**
* @brief  _clean_SecTick
* @note   清除秒滴答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_clean_SecTick(int index)
{
        if (index < SERVER_MAX_LINK_NUM) {
                SecTick[index] = 0;
        }
}

/**
* @brief  _is_SecTick_Overflow
* @note   秒滴答是否溢出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int8_t _is_SecTick_Overflow(int index, long target)
{
        if ( _get_SecTick(index) >= target ) {
                SecTick[index] = 0;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brief  _start_secTick_Thread
* @note   启动秒滴答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_start_secTick_Thread(void)
{
        pthread_t sec_tick_id;

        if ( pthread_create(&sec_tick_id, NULL, &_secTick_Thread, NULL) != 0 ) {
                printf("Create secTick Thread failure\n");
        }
}

4、详细测试图,如下,可以看一下图上面的说明

1)连接

2)超时关闭,注意该socket通讯的时候超时计数器会重新计数。

3)最大连接,可以通过宏设置服务器最大支持的连接数

4)主动打开关闭某个连接

5)通讯测试,开灯

6)通讯测试,查询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