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A测方波周期成功,改用定时B却出不来,求助哪里有问题。。

楼主:
这是A成功了的
/****************POWSOS__430************************
程序功能:动态显示文字“welcome”
----------------------------------------------------
测试说明:观察液晶显示

//算方波的周期  多少秒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paly.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x[];
float pwm;
float cha;
unsigned int pwm_start1,pwm_end1,pwm_wide1;
unsigned int over;
unsigned int pwm_start2,pwm_end2,pwm_wide2;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SEL|=BIT2;                              //P1.2 CCI1A
    P1SEL|=BIT3;                              //P1.3 CCI2A
    P3DIR|=BIT0;
    P4DIR&=~BIT0;

    TACCTL1 =CAP+CM_3+CCIS_0+SCS+CCIE;  //捕获模式,上升和下降都捕获,选择CCI1A,同步,捕获中断开  Capture input select: 0 - CCI1A
    TACCTL2 =CAP+CM_3+CCIS_0+SCS+CCIE;  //捕获模式,上升和下降都捕获,选择CCI2A,同步,捕获中断开  Capture input select: 0 - CCI2A
    TACTL = TASSEL_1 + MC_2;    //ACLK,L连续计数模式
    _EINT();                 //开总中断
    _NOP();

    while(1)
    {
        if(pwm_end1>=pwm_start1)
        {
            pwm_wide1=(pwm_end1-pwm_start1)*2;
        }
        else if(pwm_end1<pwm_start1)
        {
            pwm_wide1=(pwm_start1-pwm_end1)*2;
        }
        //pwm_cha=pwm_start1-pwm_start2;
        pwm=pwm_wide1;
        cha=pwm/32768;
        //显示程序
        WDTCTL = WDT_ADLY_1000;              //间隔定时器,定时1000ms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LcdReset();
        sprintf(buf,"%f",cha);
        DispNChar(1,0,8,buf);
        sprintf(x,"%f",over);
        DispNChar(3,1,4,x);
    }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case 2:
     if(TACCTL1 & CM0)
     {
        pwm_start1=CCR1;
        TACCTL1=(TACCTL1&(~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over=0;
     }
     else if(TACCTL1 & CM1)
     {
       TACCTL1=(TACCTL1&(~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pwm_end1=CCR1;
     }
     break;
  case 4:
     if(TACCTL2 & CCI)
        pwm_start2=CCR2;
     else
        pwm_end2=CCR2;
     break;
  case 10:
    over++;
    break;
  }
  LPM0_EXIT;
  return;
}

这是我依照定时器A改的定时器B的。。。
/****************POWSOS__430************************
程序功能:动态显示文字“welcome”
----------------------------------------------------
测试说明:观察液晶显示

//算方波的周期  多少秒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paly.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x[];
float pwm;
float cha;
unsigned int pwm_start1,pwm_end1,pwm_wide1;
unsigned int over;
unsigned int pwm_start2,pwm_end2,pwm_wide2;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SEL|=BIT1;  //P4.1
    P3DIR|=BIT0;
    P4DIR&=~BIT0;

    TBCCTL1 =CAP+CM_3+CCIS_1+SCS+CCIE;  //捕获模式,上升和下降都捕获,选择CCI1A,同步,捕获中断开  Capture input select: 0 - CCI1A
    TBCTL = TBSSEL_1 + MC_2;    //ACLK,L连续计数模式
    _EINT();                 //开总中断
    _NOP();

    while(1)
    {
        if(pwm_end1>=pwm_start1)
        {
            pwm_wide1=(pwm_end1-pwm_start1)*2;
        }
        else if(pwm_end1<pwm_start1)
        {
            pwm_wide1=(pwm_start1-pwm_end1)*2;
        }
        //pwm_cha=pwm_start1-pwm_start2;
        pwm=pwm_wide1;
        cha=pwm/32768;
        //显示程序
        WDTCTL = WDT_ADLY_1000;              //间隔定时器,定时1000ms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LcdReset();
        sprintf(buf,"%f",cha);
        DispNChar(1,0,8,buf);
        sprintf(x,"%f",over);
        DispNChar(3,1,4,x);
    }

}

// Timer_B7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switch(TBIV)
{case 2:
     if(TBCCTL1 & CM0)
     {
        pwm_start1=CCR1;
        TBCCTL1=(TBCCTL1&(~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over=0;
     }
     else if(TBCCTL1 & CM1)
     {
       TBCCTL1=(TBCCTL1&(~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pwm_end1=CCR1;
     }
     break;
  case 4:
     if(TBCCTL2 & CCI)
        pwm_start2=CCR2;
     else
        pwm_end2=CCR2;
     break;
  case 10:
    over++;
    break;
  }
  LPM0_EXIT;
  return;
}

不明白为什么A能出来改成B就不行了。。

网友:
没人帮助咩。。

网友A:
你看一下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对不对

改了之后也是只针对一个波的啊,没有同时使用定时器A和定时器B,应该不存在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了之后也是只针对一个波的啊,没有同时使用定时器A和定时器B,应该不存在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吧。。。

你调试的时候能进中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的时候能进中断吗?

不知道怎么进中断。。定时器A那个都是烧进板子算数据才知道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进中断。。定时器A那个都是烧进板子算数据才知道是对的。

如果不能在线调试的话,比较难发现问题,只有再好好地检查代码,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在替换的时候给漏掉的,还可以在中断里加一些操作比较让某个LED灯亮以表明能正常进入中断,还有引脚有没有选择正确,配置正不正确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在线调试的话,比较难发现问题,只有再好好地检查代码,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在替换的时候给漏掉的, ...

就是不知道引脚和配置对不对。。不清楚B是怎么配置的,看大多数的例程是这样配置的,不知道为何就是出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引脚和配置对不对。。不清楚B是怎么配置的,看大多数的例程是这样配置的,不知道为何就是出不 ...

这还得从程序入手,怀疑引脚配置就看看那部分的代码,对照数据手册里的引脚配置说明再进行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得从程序入手,怀疑引脚配置就看看那部分的代码,对照数据手册里的引脚配置说明再进行检查

你有木有B调试成功的例程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木有B调试成功的例程呐?

没有,我以前只写过使用测量频率的程序,并且我用的G2553没有定时器B,所以在这方面不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