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 PWM 编码问题

楼主:
如题,在D 类音频功放芯片中要求输入信号是PWM 信号,怎么把音频信号进行PWM 编码呢? 编码规则大致怎样,大致来两张原理图

D 类功放

D 类功放

信号波形

信号波形

网友A:
先定义PWM频率,然后用这个频率的斜波(反斜波)或三角波进行比较。
得到的PWM信号再根据要求进行极性反转,分别控制H桥的各个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定义PWM频率,然后用这个频率的斜波(反斜波)或三角波进行比较。
得到的PWM信号再根据要求进行极性反转 ...

有两个问题:
1. 如何把ADC 采集的数字信号直接进行 PWM 处理
2. 上图的D 类功放输入可以是差分信号,也可以是单端信号,但是作为差分信号的话,具体应该怎么处理不清楚
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B:
如何把ADC 采集的数字信号直接进行 PWM 处理

应该是脉宽与采集到的数值成正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把ADC 采集的数字信号直接进行 PWM 处理

应该是脉宽与采集到的数值成正比吧?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ADC 的采样率应和 PWM 频率相同,但是如果不一样,那处理起来可能就有点麻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ADC 的采样率应和 PWM 频率相同,但是如果不一样,那处理起来可能就有点麻烦了吧
...

相同或者成整数倍比较方便。
ADC往往可以由产生PWM的时钟触发,来达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