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学习分享————ADC

楼主:
这迟到的分享,,在这里和各位坛友和boss说声抱歉。

这个网页编辑器我不会用,,允许我发个PDF吧。。二楼我占楼,学会用了再排版。
附上VCC和GND的检测

网友:
刚刚才流水线上逃回家,在实习的日子里没有时间学习开发板,
回家的几天大概了解了以下开发板,加上以前的基础,弄了个ADC的程序和大家分享。

平台 fedora20 + helper2416

根据开发板手册上写的,从PC端传输文件到目标板上的几种方法里随意选一种,这里选用linux下的minicom等同于win下的超级终端

首先连接好设备

然后把arm-linux-gcc加入环境变量。exportPATH = $PATH:xxx/xxx/xxx/

[ljh@localhost code]$ arm-linux-gcc
arm-linux-gcc: no input files

在终端建立三个标签,第一个开minicom,第二个用来编写,编译代码,第三个来查找文件

minicom下查找adc设备 如上图

[root@jyxtec /dev]# ls -l | grep adc
crw-rw----    1 root     root       10,  59 Jan  1  2000 adc

C是字符设备,  crw-rw---- 可以读写,不能执行,

dev目录下找到adc设备

说明已经有了驱动了。。去找驱动把,,

一般是通过 makefile config 文件和grep指令查找

看看.config文件下的adc选项

CONFIG_S3C_ADC=y

在源码主目录下搜索该项

[ljh@localhost s3c-linux.jyx]$ grep -rn "CONFIG_S3C_ADC"

arch/arm/plat-samsung/Makefile:25:obj-$(CONFIG_S3C_ADC) += adc.o

进入这个makefile的目录找到一个adc.c文件

然后我看了半天,不对,

原来在.config文件下还有一个
CONFIG_HELPER2416_ADC=y

重新搜索咯
drivers/char/Makefile:68:obj-$(CONFIG_HELPER2416_ADC)
   += helper2416_adcdev.o

这回对了
定位到drivers/char/。去这个目录下找到一个helper2416_adcdev.c文件,,然后看看是不是设备驱动。

在这个C文件80多行的地方

找到如下结构体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helper2416adcde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s3c24xx_adcdev_open,
    .release =   s3c24xx_adcdev_close,
    .read    =   s3c24xx_adcdev_read,
    .unlocked_ioctl = helper2416_adc_ioctl,
};

主要看 s3c24xx_adcdev_read helper2416_adc_ioctl 这两个函数就好了

static long helper2416_adc_ioctl(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int ret = 0;
    int err = 0;
    int ioarg = 0;

    if (_IOC_TYPE(cmd) != ADCDEV_IOC_MAGIC)
        return -EINVAL;
    if (_IOC_NR(cmd) > ADCDEV_IOC_MAXNR)
        return -EINVAL;

    if (_IOC_DIR(cmd) & _IOC_READ)
        err = !access_ok(VERIFY_WRITE, (void *)arg, _IOC_SIZE(cmd));
    else if (_IOC_DIR(cmd) & _IOC_WRITE)
        err = !access_ok(VERIFY_READ, (void *)arg, _IOC_SIZE(cmd));
    if (err)
        return -EFAULT;

    switch(cmd) {
    case ADCDEV_IOCSETCHANNEL:
        ret = __get_user(ioarg, (int *)arg);
        if (ioarg > 9)
            return -EINVAL;

        printk("Set ADC Channel number is  %d\n",(int)ioarg);
        helper2416adc.channel =  ioarg;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return ret;
}

这个函数结合开始找到的adc.c一起看,可以知道这货是选择adc通道的,就是说可以用ioctl去选择adc通道。
这里,参数要传址哦
        ret = __get_user(ioarg, (int *)arg);
        if (ioarg > 9)
            return -EINVAL;

        printk("Set ADC Channel number is  %d\n",(int)ioarg);
        helper2416adc.channel =  ioarg;
        break;

关于一些常量的定义在helper2416_adcdev.h 里

#define ADCDEV_IOC_MAGIC 'S'
#define ADCDEV_IOCSETCHANNEL _IOW(ADCDEV_IOC_MAGIC, 0x0c, int)
#define ADCDEV_IOC_MAXNR 0x10

这几个等会要 copy 到我们的应用代码里

static int s3c24xx_adcdev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
unsigned long err;
int adc_value;
adc_value = s3c_adc_read(helper2416adc.padc_client, helper2416adc.channel);
err = copy_to_user(buff, &adc_value, sizeof(adc_value));
return sizeof(adc_value);
}

这个 read 函数里调用的东西在adc.c文件里

int s3c_adc_read(struct s3c_adc_client *client, unsigned int ch)
{
        DECLARE_WAIT_QUEUE_HEAD_ONSTACK(wake);
        int ret;

        client->convert_cb = s3c_convert_done;
        client->wait = &wake;
        client->result = -1;

        ret = s3c_adc_start(client, ch, 1);
        if (ret < 0)
                goto err;

        ret = wait_event_timeout(wake, client->result >= 0, HZ / 2);
        if (client->result < 0) {
                ret = -ETIMEDOUT;
                goto err;
        }

        client->convert_cb = NULL;
        return client->result;

err:
        return ret;
}
EXPORT_SYMBOL_GPL(s3c_adc_read);

最后一个宏表示可以被其他的模块使用,,就说明了这货不是要找的驱动文件
再加上这个文件里面没有定义 file_operations 结构体,,所以果断 ctrl+W 了。。

接下来来写 ADC 的代码,
主要就是 打开文件 -->> 选择通道 --> 读取 ADC 的值 --> 要么继续读取,要么退出。。。。
写一个一次的先试试。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定义常量和符号

#define ADCDEV_IOC_MAGIC 'S'
#define ADCDEV_IOCSETCHANNEL _IOW(ADCDEV_IOC_MAGIC, 0x0c, int)
#define ADCDEV_IOC_MAXNR 0x10

//定义设备文件路径
#define ADC_PATH "/dev/adc"

int main()
{
        int adc_dev;
        int ret;
        int data;
      int i=0;

        if((adc_dev=open(ADC_PATH,O_RDWR))<0)  //打开文件,,一定要检测是否打开成功哦
        {
                perror("open:");
                exit(1);
            } else
        {
                printf("Open ADC DeviceOK\n");

                ret=ioctl(adc_dev,ADCDEV_IOCSETCHANNEL,&i);                //设置ADC通道,记得传址
                ret = read(adc_dev, &data, sizeof(data));                        //读取ADC转换结果,记得对比返回值
                if(ret != sizeof(data))
                {
                        if(errno != EAGAIN)
                        {
                                printf("Read ADC Device Faild!\n");
                        }

                }
                else
                {
                        printf("Read ADC value is: %d\n", data);
                }

                if ( close(adc_dev) < 0 )    //最后记得关闭文件。
                {
                        perror("close:");
                        exit(1);
                }
                else
                        printf("Close ADC Device OK\n");
        }

}

                                                                                                    论坛ID:kctime
                                                                                                    提交时间:2014.08.09

网友A:
写得很不错哈,其实,HELPER2416上的LINUX驱动都有实现,只是文档还没有跟上,学习LINUX就像学楼主这种精神,跟踪到代码里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但是这个是慢慢练出来的,不能一步到位,初学者开始的时候不要走得太深,平衡难以把握,以兴趣为准,我没好的建议!呵呵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很不错哈,其实,HELPER2416上的LINUX驱动都有实现,只是文档还没有跟上,学习LINUX就像学楼主这种精神 ...

谢谢boss鼓励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得很不错哈,其实,HELPER2416上的LINUX驱动都有实现,只是文档还没有跟上,学习LINUX就像学楼主这种精神 ...

源代码里有个helper2416.。。的config文件。那里面木有设置PWM。。。当初找了好久的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源代码里有个helper2416.。。的config文件。那里面木有设置PWM。。。当初找了好久的说。。

这个事情大概是我失误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情大概是我失误了!

boss 那个J14的间距是多少阿,,

网友C:
感谢廖大神的恩惠,这个必须要顶,这个东西正是我所需要的,赶紧回学校带我︿( ̄︶ ̄)︽( ̄︶ ̄)︿飞.飞.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ss 那个J14的间距是多少阿,,

J14间距是2.0的,标准杜邦线可能不行,得用2.0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J14间距是2.0的,标准杜邦线可能不行,得用2.0的。。。

还是自己压排线吧。。。淘宝有头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廖大神的恩惠,这个必须要顶,这个东西正是我所需要的,赶紧回学校带我︿( ̄︶ ̄)︽( ̄︶ ̄)︿飞.飞.飞 ...

没地方住好么。。帮我排版。。。。我发2楼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地方住好么。。帮我排版。。。。我发2楼去

把文字部分直接拷贝到编辑栏中去,然后再把代码和图片插入到你想要的地方。代码不要直接复制进编辑栏,编辑器有个插入代码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文字部分直接拷贝到编辑栏中去,然后再把代码和图片插入到你想要的地方。代码不要直接复制进编辑栏,编 ...

排版好麻烦。。。。。睡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