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驱动P10 LED面板

楼主:
       现在的在外面看到的做广告的单色LED面板,很多都是P10面板组合起来的,单个P10面板的尺寸是16*32,如果要更高的分辨率就用多块P10拼起来,一般如果拼起来的尺寸比较大的话,就得用FPGA或DSP来驱动了,因为速度要求比较高,动态画面的计算强度也大。              在这里只用了2块面板,组成了16*64的显示屏做了比较常见的滚动显示。

      首先看一下P10面板的原理图

     P10面板原理图: Schematic

      左上角是要用到的接口定义,输入接口用来接收数据,输出接口用来给下一级P10发送数据,数据发送是级联形式的,最左边的显示数据最先发送。

      其中一块面板的输入和开发板的连接定义如下
      SCLI <------P0.0(SCK)
      INI   <-------P0.16(MOSI)

     RCKI <------P0.24
     AI <----------P0.27
     BI <----------P0.28
     OE1 <-------P0.12

     GND---------GND

      输出接口接到下一块的输入接口。

      在这里用到LPC1549的外设为:tick定时器,spi0和gpio口。

     源代码: lpc

     附上效果视频吧

网友:
真的很棒~期待楼主的更多实际应用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