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红外接收

楼主(2014-08-09):
430红外接收
写的红外接收,有几个键的返回值是一样的,有没有也遇到这个问题的人?
另外如果我在主函数循环里加点其他函数或者延时函数,就读不出红外的值,按理说应该不会这样,求大神指导!
我使用的是430f5系列

网友A:
之前弄过红外的,貌似430的串行口有红外的功能,不会用就直接用定时器捕获写了一下,效果还算可以。
不知道楼主有没研究过红外的编码,一般的遥控器按键只有第一下是有效按键,如果是长按就会发送某个固定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