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求助

楼主:
D:\用户目录\Documents\Tencent Files\980251820\FileRecv\MobileFile
求程序

网友:
Launchpad G2例程

网友:
求LCD显示程序

网友:
我照着书写完后显示不出来,

网友:
                  {for(b=0;b<3;b++)
                  {LCD_DisplayDigit(b,1);
                  for(c=0;c<4;c++)
                  {LCD_DisplayDigit(c,2);
                  LCD_DisplaySeg(99);
                  HT1621_Reflash(LCD_Buffer);
                  for(d=0;d<6;d++)
                    {LCD_DisplayDigit(d,3);
                  for(e=0;e<=9;e++)
                    {LCD_DisplayDigit(e,4);
                    LCD_DisplaySeg(83);
                    HT1621_Reflash(LCD_Buffer);
                {for(j=0;j<6;j++)
                {LCD_DisplayDigit(j,5);
                  for(i=0;i<=9;i++)
                {

                LCD_DisplayDigit(i,6);
                HT1621_Reflash(LCD_Buffer);
                __delay_cycles(xxxxxx);// 适当延时约为1s

给后面加上上面的程序(main.c中)
其他前提就得由你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