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们几个关于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
1、最近在做从噪声中提取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想到用锁相环做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2、用的是CD4046锁相环,但是输入信号时正弦信号,而4046是数字锁相环,是否有影响?
3、用的电路图:
,就是CD4046最简单的4046锁相电路,但输出是方波,是否对它进行低通滤波即可?

网友A:
用锁相环从从噪声中提取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这个没听说过。从噪声中提取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应该是使用带通滤波吧?

网友B:
锁相放大器由信号通道、参考通道、相敏检波器以及输出电路组成,是一种对交变信号进行相敏检波的放大器。它利用和被测信号有相同频率和相位关系的参考信号作为比较基准,只对被测信号本身和那些与参考信号同频、同相的噪声分量有响应。所以它能大幅度抑制噪声信号,提取出有用信号。一般锁相放大器具有极高的放大倍数,若有辅助前置放大器,增益可达220dB,能检测极微弱信号交流输入、直流输出,其直流输出电压正比于输入信号幅度及被测信号与参考信号相位差。  由此可见,锁相放大器具有极强的抗噪声能力。它和一般的带通放大器不同,输出信号并不是输入信号的放大,而是把交流信号放大并变成相应的直流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锁相环从从噪声中提取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这个没听说过。从噪声中提取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应该是使用带通 ...

它不是能抑制噪声,捕捉频率范围内的信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锁相放大器由信号通道、参考通道、相敏检波器以及输出电路组成,是一种对交变信号进行相敏检波的放大器。它 ...

基本原理我知道,我现在得到的输出是方波,而且输入信号的幅值要求也不较大才会有输出,不能低于供电电压的二分之一,请问这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原理我知道,我现在得到的输出是方波,而且输入信号的幅值要求也不较大才会有输出,不能低于供电电压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OhGL_GLGO-iKon3wcIyrTxc9E5x8DORhF3_xLJ4T0dk8Nhtb1cHC-07Db4DU2go8n5I1yNWxs0MptZF70J9VKdEKnZlrm2P6e9oXiQD_QW可以看下这个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不是能抑制噪声,捕捉频率范围内的信号么

锁相环“抑制噪声”,我认为是指某频率信号中偶尔出现的短促尖峰,这样的尖峰对锁相环的输出影响相当小,而且尖峰过去之后锁相环会自动恢复稳定。
但被连续频谱噪声“淹没”的某频率信号,锁相环并不能将其从杂乱无章的噪声中选择出来。

网友:
lz,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不过我是先用cd4046作V/F转换,然后在把输出的频率用cd4046作F/V转换,但是得出的电压跟V/F转换的电压不一样,V跟F不应该是线性对应关系么

网友D:
我用过LMX2306做的锁相环。效果很好。对讲机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LMX2306做的锁相环。效果很好。对讲机上用的。

你好 请问一下,你用LMX2306 精度最高达到多少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