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H里有了但就是找不到。。。。。。

楼主:
root@ubuntu:/home/zhangweiming# $PATH
bash: /opt/toolchains/arm-jyxtec-linux-gnueabi/ccache:/opt/toolchains/arm-jyxtec-linux-gnueabi/bin:/workspace/arm-jyxtec-linux-gnueabi/ccache:/workspace/arm-jyxtec-linux-gnueabi/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root@ubuntu:/home/zhangweiming# arm-linux-gcc
ccache: FATAL: /opt/toolchains/arm-jyxtec-linux-gnueabi/bin/arm-linux-gcc: execv retur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pt/toolchains/arm-jyxtec-linux-gnueabi/bin这个路径下也能找到arm-linux-gcc这个文件,这是为什么?崩溃了。。。。。。。。。。。。。

网友:
是不是多了空格?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ubuntu是64位的……还要装个什么库才能使用这个32位的编译器……具体怎么搞我不记得了……最好百度一下吧!

网友:
对,在64位的系统下边要安装一个32位的支持库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不需要用ccache目录下的吧,,而且你修改的PATH有问题。。
给你看看我的直接用bin目录下的
[ljh@localhost bin]$ pwd
/home/ljh/bin/arm-jyxtec-linux-gnueabi/bin
[ljh@localhost bin]$ export PATH=$PATH:/home/ljh/bin/arm-jyxtec-linux-gnueabi/bin
[ljh@localhost bin]$ arm-linux-gcc
arm-linux-gcc: no input files
[ljh@localhost bin]$ $PATH
bash: /usr/lib64/qt-3.3/bin:/usr/lib64/ccache:/usr/local/bin:/usr/bin:/bin:/usr/local/sbin:/usr/sbin:/home/ljh/.local/bin:/home/ljh/bin:/home/ljh/bin/arm-jyxtec-linux-gnueabi/bin: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ljh@localhost b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ubuntu是64位的……还要装个什么库才能使用这个32位的编译器……具体怎么搞我不记得了……最 ...

如果是缺少依赖会提示具体依赖的。他这个情况是提示找不到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缺少依赖会提示具体依赖的。他这个情况是提示找不到目录

他这个情况就算是在bin目录下直接用./去执行都会提示没有目录或文件的……你的fodora是因为默认就安装了那个库的……ubuntu的没有……

网友:
ccache是很好的东西,会大大加快再次编译的速度!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 -,原来ubuntu 64位系统还不行啊,回头下一个32位的重新搞起来吧,谢谢各位的技术支持了,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ubuntu是64位的……还要装个什么库才能使用这个32位的编译器……具体怎么搞我不记得了……最 ...

看来这个支持是不好,再不用64的了,回头我下32位的好了,谢谢解答,豁然开朗了

网友C:
这个路径下也能找到arm-linux-gcc这个文件,这是为什么呢,我也快崩溃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径下也能找到arm-linux-gcc这个文件,这是为什么呢,我也快崩溃掉了.......

64位的系统支持32位的程序需要32位的支持库,网上找一下,能找到方法的,直接在线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位的系统支持32位的程序需要32位的支持库,网上找一下,能找到方法的,直接在线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

                                    原来这样子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