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x Easy Start --超级简单好用的中断

楼主:
   中断大家一定不陌生,在51,STM32等CPU中都有很多,而且大家都用过。不过瑞萨单片机的中断和别家的还是有些不同的,而这些不同在我看来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在R7F0C8021的datasheet中对中断的描述分为两个章节。中断和按键中断。那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个人理解。对于瑞萨单片机来说中断指的是那种通常我们使用的中断,例如:看门狗中断、定时器中断、AD中断等等。这些中断有个共同特点:当事件发生时,中断就被触发,程序跳转到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在R7F0C8021中共有两种中断:内部中断和外部中断。下表就是对这个CPU中所有中断向量的一个总结。注意这个表中的第10项:INTKR  检测按键返回信号。这个中断表示的就是使用的是按键中断。具体我们后面再说。

   和其它MCU一样,对于中断的控制无非就是几个寄存器标志位的操作而已:允不允许中断?优先级如何确定?哪个中断发生了?在R7F0C8021中(MK0L, MK0H)寄存器被称为中断屏蔽标志寄存器,它们用来设置哪些中断被屏蔽哪些被允许。(PR00L, PR00H, PR10L, PR10H)这四个被称为优先级选择寄存器,他们用来确定各中断源的响应顺序。(IF0L, IF0H)这两个寄存器是状态寄存器,用来表明当前哪个中断被触发了。除此之外,程序状态字(PSW)寄存器中还可以设置当前响应哪个优先级别的中断。
    而对于中断嵌套,其要发生需要两个条件:
1.即将发生的中断优先级比现在正在执行的要高
2.当前已经打开了IE,即允许了中断。(瑞萨的单片机每次进入中断都会自动禁止IE,所以如果要嵌套的话,比如进入中断后手动打开才行。)

      下面我们看看按键中断。个人理解,由于R7F0C8021的目标领域是小家电,所以对按键的需求一般会多一点。所以瑞萨就单独把按键中断提出来。实际上,按键中断是整体中断的一部分。也就是上表中的第10项:INTKR  检测按键返回信号。瑞萨把按键中断命名为KRx系列,也就是说只要引脚为KRx就表明其可以响应按键中断。相对于其它中断来说,按键中断有更多的设置,如:上升或下降沿检测、如何区分哪些按键被按下等等。(KRCTL)被称为按键返回控制寄存器,其中只有两个位,用来设置是否记录哪个按键按下和按键是上升Or下降沿触发。而(KRF)寄存器就是其中的位来指明当前哪个按键被按下的。
      一句话可以对按键中断进行总结:当按键按下的时候会发生INTKR中断,同时会设置好KRF寄存器。所以要确定当前哪个按键按下的话,只需要在INTKR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取KRF寄存器,看看和按键对应的位是否被置为1了。

下面通过实例来看看如何用R7F0C8021的中断和按键中断。

void KR0_Init(void)   //按键中断寄存器初始化,板子上有KR0-KR5,所以对于每个按键要分别设置。
{
    volatile uint8_t w_count;

    /* Set KR0 pin */
    PM4 |= 0x01U;   //设置KR0为输入模式,为什么这个引脚是KR0?看芯片引脚定义。
    /* Set KR2 pin */
    PMC0 &= 0xFDU;  //在IO端口模式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为数字端口
    PM0 |= 0x02U;//设置KR2为输入模式,为什么这个引脚是KR0?看芯片引脚定义。
    /* Set KR3 pin */
    PMC0 &= 0xFBU;//在IO端口模式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为数字端口
    PM0 |= 0x04U;//设置KR3为输入模式,为什么这个引脚是KR0?看芯片引脚定义。
    /* Set KR4 pin */
    PMC0 &= 0xF7U;//在IO端口模式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为数字端口
    PM0 |= 0x08U;//设置KR4为输入模式,为什么这个引脚是KR0?看芯片引脚定义。
    /* Set KR5 pin */
    PMC0 &= 0xEFU;//在IO端口模式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为数字端口
    PM0 |= 0x10U;//设置KR5为输入模式,为什么这个引脚是KR0?看芯片引脚定义。
    KRMK = 1U;  /* disable INTKR operation *///关中断,因为后面要更改中断设置
    KRIF = 0U;  /* clear INTKR interrupt flag */
    KRCTL = _00_KR_EDGE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 Set INTKR level 1 priority */
    KRPR1 = 0U;
    KRPR0 = 1U;  //设置优先级为1级别
    KRCTL |= _80_KR_FLAG_USED;//需要返回状态
    KRM0 = _01_KR0_SIGNAL_DETECT_ON | _02_KR1_SIGNAL_DETECT_ON |

_04_KR2_SIGNAL_DETECT_ON | _08_KR3_SIGNAL_DETECT_ON |
           _10_KR4_SIGNAL_DETECT_ON | _20_KR5_SIGNAL_DETECT_ON;//开启各个中断

    /* Change the waiti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
    for (w_count = 0U; w_count <= KEY_WAITTIME; w_count++)
    {
        NOP();
    }

    /* Key Interrupt Start */
    KRF = 0U;
    KRIF = 0U;  /* clear INTKR interrupt flag */
    KRMK = 0U;  /* enable INTKR operation */    //打开中断
}

当中断发生时,程序跳入中按键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intkr(){

    key_cnt++;
    key_code = KRF;        /* save key code for main loop */
    KRF = 0;            /* clear flag for next key in */
}

该程序用key_code = KRF;    来记录KRF寄存器的内容,而在随后的主程序中,根据key_code不同位

的值来做不同的事情。
#define KEY_RIGHT     0x20
#define KEY_LEFT     0x10
#define KEY_UP        0x04
#define KEY_DOWN    0x08
#define KEY_STAR    0x01
#define KEY_HASH    0x02
#define LED_GREEN    0
#define LED_RED        1

while(1)
    {
        if (key_code != 0)
        {
            /* Key Process */
            if (key_code == KEY_LEFT)//判断key_code的第4位是否为1
            {
                P0.0 = LED_RED;
            }
            else if (key_code == KEY_RIGHT)//判断key_code的第5位是否为1
            {
                P0.0 = LED_GREEN;
            }
            key_code = 0;//清除key_code
        }
    }

完整程序代码如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感觉人气不足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楼主理解的很透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也能用在RL78/G13吗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若要实现同一个按键,长按与短按,执行不同的操作,这种办法应该区别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