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2416_JSON_Transmit_如何使用开源代码

楼主:
一、JSON入门
JSON即JavaScript Object Natation,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非常适合于服务器与JavaScript的交互.

尽管有许多宣传关于XML如何拥有跨平台,跨语言的优势.
然而,除非应用于Web Services,否则在普通的Web应用中,开发者经常为XML的解析伤透了脑筋,无论是服务器端生成或处理XML,还是客户端用JavaScript解析XML,都常常导致复杂的代码,极低的开发效率.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Web应用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复杂的XML来传输数据,XML的扩展性很少具有优势,许多AJAX应用甚至直接返回HTML片段来构建动态Web页面.
和返回XML并解析它相比,返回HTML片段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但同时缺少了一定的灵活性.
现在,JSON为 Web应用开发者提供了另一种数据交换格式.让我们来看看JSON到底是什么,同XML或HTML片段相比.JSON提供了更好的简单性和灵活性.

二、JSON数据格式解析
和XML一样,JSON也是基于纯文本的数据格式. 由于JSON天生是为JavaScript准备的,因此JSON的数据格式非常简单,您可以用JSON传输一个简单的String, Number, Boolean, 也可以传输一个数组,或者一个复杂的Object对象.
String, Number和Boolean用JSON表示非常简单. 例如,用JSON表示一个简单的String "abc" 其格式为"abc" .
除了字符 ", \, /和一些控制符(\b, \f, \n, \r, \t)需要编码外,其他Unicode字符可以直接输出.

JSON语法是JavaScript对象表示语法的子集
数据在名称/值对中
        数据由逗号分隔
        花括号保存对象
        方括号保存数组
        JSON名称/值对

JSON 数据的书写格式是:名称/值对
名称/值对组合中的名称写在前面(在双引号中),值对写在后面(同样在双引号中),中间用冒号隔开:
        "firstName":"John"
        这很容易理解,等价于这条JavaScript语句:
        firstName="John"

JSON值可以是:
数字(整数或浮点数)
        字符串(在双引号中)
        逻辑值(true或false)
        数组(在方括号中)
        对象(在花括号中)
        null

JSON结构有两种结构
        JSON简单说就是javascript中的对象和数组,所以这两种结构就是对象和数组两种结构,通过这两种结构可以表示各种复杂的结构
        1、对象:对象在js中表示为"{}"括起来的内容,数据结构为 {key:value, key:value,...}的键值对的结构,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key为对象的属性,value为对应的属性值.
        所以很容易理解,取值方法为对象.key获取属性值,这个属性值的类型可以是数字、字符串、数组、对象几种.

        2、数组:数组在js中是中括号"[]"括起来的内容,数据结构为 ["java","javascript","c++",...],取值方式和所有语言中一样,使用索引获取,字段值的类型可以是数字、字符串、数组、对象几种.
        经过对象、数组2种结构就可以组合成复杂的数据结构了.

三、JSON格式举例

中国省份和城市用JSON表示如下:
{
        "name":"中国",
        "province":[
                {
                "name":"黑龙江",
                        "cities":{
                        "city":["哈尔滨","大庆"]
                        }
                },
                {
                "name":"广东",
                        "cities":{
                        "city":["广州","深圳","珠海"]
                        }
                },
                {
                "name":"台湾",
                "cities":{
                        "city":["台北","高雄"]
                        }
                },
                {
                "name":"新疆",
                        "cities":{
                        "city":["乌鲁木齐"]
                        }
                }
        ]
}

四、使用开源cJSON

github地址:https://github.com/openxc/cJSON

请自行下载源码,阅读README、LICENCE,API使用参考源码中函数说明和test程序.

五、使用开源cJSON

我做了一个与之前ttyS关联的测试程序,使用前面介绍的调用动态库方式调用ttyS相关函数,当然你可以可以把cJSON做成库的方式,大家可以动手实践一下.

下面看一下我的测试mian程序吧

/**
* brief  main
* note   JSON测试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ttyDev[20];
        int  ttysFD = -1;
        int  ttyRealRX = 0;

        cJSON *root, *attr;
        char *jsonStr;

        if (argc == 2) {
                strcpy(ttyDev, argv[1]);
        } else {
                strcpy(ttyDev, "/dev/ttySAC1");
        }

        ttyS_dbgLOG("#TTYS\n");
        ttysFD = ttyS_Open(ttyDev);
        if (ttysFD == -1) {
                ttyS_dbgLOG("ttyDev Open Failure\n");
        }

        if ( ttyS_Init(ttysFD, 115200, 'N', 8, 1, 'N') == FALSE ) {
                ttyS_dbgLOG("ttyDev Init Failure\n");
        } else {
                ttyS_dbgLOG("ttyDev Init Success\n");
        }

        ttyS_Send( ttysFD, welcomeMsg, strlen(welcomeMsg) );

        root = cJSON_CreateObject();
        cJSON_AddItemToObject( root, "name", cJSON_CreateString("helper2416") );
        cJSON_AddItemToObject( root, "attr", attr = cJSON_CreateObject() );

        cJSON_AddStringToObject(attr, "cpu",                        "s3c2416");
        cJSON_AddStringToObject(attr, "memery",                        "64m");
        cJSON_AddStringToObject(attr, "kernel",                        "linux 3.2.50");
        cJSON_AddStringToObject(attr, "ip-addr",                "192.168.2.1");
        cJSON_AddNumberToObject(attr, "freq",                        534);
        cJSON_AddNumberToObject(attr, "temperature",        32);
        cJSON_AddFalseToObject (attr, "uboot");
        cJSON_AddNumberToObject(attr, "server port",        8888);

        while (1) {

                bzero(&ttyRX, TTYS_BUF_MAX);
                ttyRealRX = ttyS_Receive( ttysFD, ttyRX, TTYS_BUF_MAX );

                if (ttyRX[0] == 'A') {
                        ttyS_Send( ttysFD, jsonContext, strlen(jsonContext) );
                        jsonStr = cJSON_Print(root);
                        ttyS_Send(ttysFD, jsonStr, strlen(jsonStr));
                        ttyS_Send( ttysFD, "\n\n",     strlen("\n\n") );
                        free(jsonStr);
                } else if (ttyRX[0] == 'B') {
                        int _Port;
                        cJSON *_attr;
                        char svrPort[16];
                        memset(svrPort, '\0', 16);

                        _attr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attr");
                        _Port = cJSON_GetObjectItem(_attr, "server port")->valueint;
                        sprintf(svrPort, "%d", _Port);

                        ttyS_Send( ttysFD, attrPort, strlen(attrPort) );
                        ttyS_Send( ttysFD, svrPort,  strlen(svrPort) );
                        ttyS_Send( ttysFD, "\n\n",   strlen("\n\n") );
                }

主要功能,通过板子COM2进行交互,输入A之后板子会通过COM2发送JSON格式的字符串,输入B之后板子会发送JSON格式中最后一条的内容,这里是板子服务器的端口号.
这些都是用于演示如何使用它,你可以随便定义你要的功能,当然JSON需要配合js才能发挥它的魅力,不过用于交互传输数据也是很不错的,免了协议的东西.
我使用JSON传输数据的主要原因是直观,占用资源小,同时它的格式是人和机器都能够很好的理解,不像传统的F7(帧头) + 02(长度) + 01(数据一) + 02(数据二) + xx(校验) + FE(帧尾)这种不容易被人直接理解的东西.

JSON格式创建使用cJSON提供的函数,细节参考源码,提供了很多函数,基本上够用了.

cJSON_AddItemToObject                ---添加一个ITEM到对象
cJSON_AddStringToObject                ---添加一个字符串到对象
cJSON_AddNumberToObject                ---添加一个整数到对象

Makefile内容如下:
#general Makefile

CROSS                                        := arm-linux-
CC                                                 := $(CROSS)gcc
LDFLAGS                                        := -L./ -ldl -lm -lstdc++ -lpthread -lttyS
CFLAGS                                        := -Wall -g

objects                                 := main.o cJSON.o
target                                        := cJSON_ttyS

all : $(target)

$(target) : $(objects)
        $(CC) $(LDFLAGS) -o $(target) $(objects)

cJSON.o :                         cJSON.h
main.o :                        ttyS.h cJSON.h

scp :
        scp -P 22 ./$(target) root@192.168.1.200:/root

scpdel :
        ssh-keygen -f "/home/camelshoko/.ssh/known_hosts" -R [192.168.1.200]:22

.PHONY : clean

clean :
        -rm -rf $(target) $(objects)

注意这里的LDFLAGS中指定了需要依赖的动态库和库路径,我这里还包含了标准c++库、线程库这些在这里都是用不上的.

六、运行效果图

RUN

CONTEXT

PORT

DEBUG

网友A:
JSON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高级的东西,不会。。。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SON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高级的东西,不会。。。

我也不玩web,不过我喜欢用JSON格式来传输数据,免了协议的东西.
使用JSON格式传输数据的主要原因是直观,占用资源小,同时它的格式是人和机器都能够很好的理解,不像传统的F7(帧头) + 02(长度) + 01(数据一) + 02(数据二) + xx(校验) + FE(帧尾)这种不容易被人直接理解的东西.

网友C:
这样的话也可以传输一个数组,或者一个复杂的Object对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玩web,不过我喜欢用JSON格式来传输数据,免了协议的东西.
使用JSON格式传输数据的主要原因是直观 ...

楼主的libttyS是从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也可以传输一个数组,或者一个复杂的Object对象的吧.................

呵呵  随便你传什么,很直观哦
能玩web的搞起来传个数据什么的很easy

网友:
有问题,可以跟帖讨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我之前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517-1-1.html

参考楼主的上述两个帖子,没有找到ttyS.c这个文件,是否能共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参考楼主的上述两个帖子,没有找到ttyS.c这个文件,是否能共享一下。

有的啊 在文字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的啊 在文字中啊

没有啊,以下这两个帖子没有ttyS.c这个文件,只有ttyS_Open这些的函数,也没有ttyS_init函数,楼主把完整的ttyS.c文件发上来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681-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51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以下这两个帖子没有ttyS.c这个文件,只有ttyS_Open这些的函数,也没有ttyS_init函数,楼主把完整 ...

sorry,这个函数发漏掉了,其他的send和receive都有的啊,不只是open和close啊

/**
* brief  ttyS_Init
* note   ttyS参数设置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ttyS_Init(int fd, int Speed, int flowCtrl, int dataBits, int stopBits, int Parity)
{
        int i;
        struct termios options;

        #define ENABLE_TCGET_ATTR                                                1

        /**
         * tcgetattr(fd, &options)得到与fd指向对象的相关参数
         * 并将它们保存于options,该函数,还可以测试配置是否正确,该串口是否可用等
         */
#if ENABLE_TCGET_ATTR
        if ( tcgetattr( fd, &options) != 0 ) {
                ttyS_dbgLOG("Setup ttyS\n");
                return(FALSE);
        }
#endif

        /* 设置串口输入波特率和输出波特率 */
        for (i=0;  i<sizeof(ttys_Speedargs)/sizeof(int); i++) {
                if (Speed == ttys_Speedname[i]) {
                        cfsetispeed(&options, ttys_Speedargs[i]);
                        cfsetospeed(&options, ttys_Speedargs[i]);
                }
        }

        /* 修改控制模式,保证程序不会占用串口 */
        options.c_cflag |= CLOCAL;

        /* 修改控制模式,使得能够从串口中读取输入数据 */
        options.c_cflag |= CREAD;

        /* 设置数据流控制 */
        switch(flowCtrl)
        {
                //不使用流控制
        case 'n' :
        case 'N' :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break;

                //使用硬件流控制
        case 'h' :
        case 'H' :
                options.c_cflag |= CRTSCTS;
                break;

                //使用软件流控制
        case 's' :
        case 'S' :
                options.c_c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break;
        }

        /* 设置数据位---屏蔽其他标志位 */
        options.c_cflag &= ~CSIZE;

        switch (dataBits)
        {
        case 5:
                options.c_cflag |= CS5;
                break;

        case 6:
                options.c_cflag |= CS6;
                break;

        case 7:
                options.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ions.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ttyS_dbgLOG("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FALSE);
        }

        /* 设置校验位 */
        switch (Parity)
        {
                //无奇偶校验位
        case 'n':
        case 'N':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iflag &= ~INPCK;
                break;

                //设置为奇校验
        case 'o':
        case 'O':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options.c_iflag |= INPCK;
                break;

                //设置为偶校验
        case 'e':
        case 'E':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PARODD;
                options.c_iflag |= INPCK;
                break;

                //设置为空格
        case 's':
        case 'S':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ttyS_dbgLOG("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FALSE);
        }

        /* 设置停止位 */
        switch (stopBits)
        {
        case 1: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ttyS_dbgLOG("Unsupported stop bits\n");
                return (FALSE);
        }

        /* 修改输出模式,原始数据输出 */
        options.c_oflag &= ~OPOST;

        /*
         * 非标准模式
         * ICANON---代表规范化方式
         * ISIG---代表CTRL+C,否则0x03不能显示
         * ICRNL和IGNCR----会导致0x0D变成0x0A
         */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ions.c_iflag &= ~(ICRNL|IGNCR);

        options.c_iflag &= ~(BRKINT | INPCK | ISTRIP | IXON);

        /*
         * 设置等待时间和最小接收字符
         *
         * VTIME定义要求等待的时间量(取值不能大于cc_t)
         * VMIN定义了要求等待的最小字节数
         * options.c_cc[VTIME] = X;           //设置从获取到1个字节后开始计时的超时时间
         * options.c_cc[VMIN]  = Y;             //设置要求等待的最小字节数
         *
         * 在原始模式下对read()函数的影响:
         * X=0        Y!=0        函数read()只有在读取了Y个字节的数据或者收到一个信号的时候才返回
         * X!=0        Y=0                即使没有数据可以读取,read()函数等待X时间量后返回
         * X!=0        Y!=0        第一个字节数据到时开始,最先满足收到Y个字节或达超时时间X任意一个条件,read()返回
         * X=0        Y=0                即使读取不到任何数据,函数read也会立即返回
         */
        options.c_cc[VTIME] = 0;
        options.c_cc[VMIN]         = 1;

        /* 如果发生数据溢出,接收数据,但是不再读取 */
        tcflush(fd, TCIFLUSH);

        /* 激活配置(将修改后的termios数据设置到串口中) */
        if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ions) != 0 ) {
                ttyS_dbgLOG("ttyS set failure\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网友:
感谢分享,我编译试试,有问题还要再请教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orry,这个函数发漏掉了,其他的send和receive都有的啊,不只是open和close啊

哥们,编译报错,ttys_Speedargs  ttys_Speedname 没定义,把这两个的定义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编译报错,ttys_Speedargs  ttys_Speedname 没定义,把这两个的定义发上来吧。

sorry我笔记本没带

就是类似这种的啊 ,网上给你找的

int speed_arr[] =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int name_arr[]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我笔记本没带

就是类似这种的啊 ,网上给你找的

好的,感谢楼主,已经编译通过,我将添加了ttyS.c的源码打包放在这里吧,方便其他网友使用学习,已经修改Makefile,将ttyS.c编译连接,没有制作成库。

添加了ttyS.c文件直接编译链接,不使用ttyS库

网友:
cJSON每次调用ADD或create函数,包括Print函数都会malloc一部分空间,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