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开关电源12V输出接入板子后测得3V????

楼主:
我用AC-DC开关电源输入220V输出12V后接入我的板子,(我的板子存在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用万用表测开关电源12v输出接口后万用表显示3v左右,而且一直上下小幅波动不稳定,当我从板子上拔掉后,再测开关电源12V输出就正常为12V了,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

网友A:
你的板子,有短路现象

网友B:
你的板子消耗的电流太大,开关电源供不出这么大的电流,所以输出电压下降。
你自己已经说了,“我的板子存在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有短路现象

这个短路是任何一个地方短路都会引起这个现象还是稳压模块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消耗的电流太大,开关电源供不出这么大的电流,所以输出电压下降。
你自己已经说了,“我的板子存 ...

我用的一个LM2576稳压模块。这个确实输出3A电流,我也看了AC-DC的12V只输出0.5A电流。如果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话,用到LM2576要用什么供电才满足呢?

网友:
表述不明不白。
好像是你的板子上使用了一片LM2576来为其它电路供电,而你用另外一个不在板子上的AC-DC模块来为LM2576供电。
如果是这样,换用更大(能够输出较大电流)的AC-DC模块来为LM2576供电。如果LM2576确实输出3A电流,这个AC-DC模块最大输出电流至少要1.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述不明不白。
好像是你的板子上使用了一片LM2576来为其它电路供电,而你用另外一个不在板子上的AC-DC模 ...

大哥,我板子上的两个稳压模块式这样的:LM2576输出5V(3A)给gtm900C模块,同时这个5V接入lm1117产生3.3v(850mA)电压给单片机。
我实验室有一台直流稳压电源,我如果用这个作为电源接入的话,电流最大能调节为多大接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板子上的两个稳压模块式这样的:LM2576输出5V(3A)给gtm900C模块,同时这个5V接入lm1117产生3 ...

如果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12V供LM2576,如前所述,至少应该能够输出1.5A电流,稍大些无妨。
这是由能量守恒并且考虑到LM2576转换效率得出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12V供LM2576,如前所述,至少应该能够输出1.5A电流,稍大些无妨。
这是由能量 ...

谢谢你,我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述不明不白。
好像是你的板子上使用了一片LM2576来为其它电路供电,而你用另外一个不在板子上的AC-DC模 ...

最小电流1.5A,那么,我再往上调,比如3A,5A,10A..................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小电流1.5A,那么,我再往上调,比如3A,5A,10A..................有没有问题?

电流限制到3A、5A,没有问题。
你的直流稳压电源之所以有电流限制,是怕你的电路板有故障,加上额定电压后电流太大而损坏电路板上的元件或者损坏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起一点保护作用。其实这种保护作用对你的电路板来说并不很显著,只比保险丝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限制到3A、5A,没有问题。
你的直流稳压电源之所以有电流限制,是怕你的电路板有故障,加上额定电压 ...

原来是这个道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