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
MSP430G2553除了P1.3口具有按键中断能力,可以外接一个按键作为中断吗?可以用中断的方法写程序吗?而不是用查询法。

网友A:
这是我做过的程序,非常好用
#include
void main(void)
{
      //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运行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 P1.0方向控制为输出(1)
      P1IE |= 0x08;        // P1.3 中断允许(1)
      P1IES |= 0x08;      // P1.3 高-低触发(1)
      P1IFG &= ~0x08;  // P1.3 中断标志清除(0)
      _BIS_SR(GIE);      // 中断控制开启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01;           // P1OUT异或00000001
  P1IFG &= ~0x08;          // P1IFG.3 清除
}

网友:
每个引脚都可以按键中断:上升沿中断or下降沿中断。

中断判断按键好一点。

具体看例程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用ZLG7290芯片控制按键,本来G2553IO就少。ZLG非常好用。

网友:
每个端口貌似都可以加中断!

网友:
统统都有中断

网友:
所有的IO口都可以设置外部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过的程序,非常好用
#include
void main(void)
{
      //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运行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 P1.0方向控制为输出(1)
      P1IE |= 0x08;        // P1.3 中断允许(1)
      P1IES |= 0x08;      // P1.3 高-低触发(1)
      P1IFG &= ~0x08;  // P1.3 中断标志清除(0)
      _BIS_SR(GIE);      // 中断控制开启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01;           // P1OUT异或00000001
  P1IFG &= ~0x08;          // P1IFG.3 清除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过的程序,非常好用
#include
void main(void)
{
      //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运行
      W ...

个人觉得再加
P1REN |= 0X08;
一句会更好